简单却不科学的指示灯,求解惑

楼主(2022-04-14):
       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圈在家里出不了门,就想着给带分控开关的插座升级个电源指示灯(原来的开关是不带灯的),翻出囤积的带灯开关,完成后6个开关全开、灯全亮很漂亮.....
       正欣赏成果时,偶然瞥了眼接在插座前端的功率计,6个插座灯全亮的功秏竟有近2瓦!这怎么能忍?遂拆开带灯开关进行降功耗改造:想法很简单,因为是老式的氖泡指示灯,首先想到的就是串接高耐压小容量电容,选了102 / 1KV的,结果发现了一个貌似不科学的现象,如图(电阻是原灯带的120K限流电阻):

       串接电阻竟然比不串电阻亮度高,这不科学啊!

       因为串接电容后已经超出了我北电功率计的测量范围,无法对比两者的功耗情况,但原理上串接电阻后总体的交流阻抗应该是变大了,这不应该导致氖泡亮度升高啊?

       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合理解释是:串接电阻后,因为氖泡气体放电的非线性,对氖泡的承压影响并不大,但却提高了其放电的稳定性,进而导致其发光亮度的提高。个人觉得这一现象至少能给以后需要设计使用类似电路产品一个现实的启示。不知我这一认知是否正确,恳请论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答疑解惑,小弟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A:
你确认是电阻不是电感?换一个电阻试试吧!

网友:
有了阻容充放电效果?

网友B:
喔,还有绿色是啊

网友C:
可以比较一下电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是电阻不是电感?换一个电阻试试吧!

确认是电阻。用86E表测量过阻值是120K,如果是电感这么小的体积绝对没有这么大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比较一下电流看看。

好主意!明天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还有绿色是啊

充入不同元素气体,其电离时产生的颜色就不同(参见高中化学“金属元素的焰色反应”),常见的是上图这几种颜色。
其中以橘红色光的氖气最为稳定,寿命长而成本低,所以最为普及。

网友:
没有大神解释啊

网友D:
以前从来不在意低功耗电器浪费电能,现在对零点几瓦的耗电都想去进一步优化

网友E:
一个0.3w也要搞啊

网友F:
应该是阻容的充放电原理,稳定了电流、提高了电压,这才是氖泡变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比较一下电流看看。

VC86E表实测:不串电阻3.72mA,串电阻3.50mA,电流小反而亮,电流解释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0.3w也要搞啊

自从逛论坛,就患上强迫症了 不单单是功耗问题,主要是现象上看是违反原理的,想搞明白到底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从来不在意低功耗电器浪费电能,现在对零点几瓦的耗电都想去进一步优化 ...

同是强迫症患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阻容的充放电原理,稳定了电流、提高了电压,这才是氖泡变亮的原因。 ...

VE86E表实测:不串电阻76V,串电阻69V,貌似也解释不通。看来需要上示波器了

网友:
6个氖泡居然有2瓦功耗,用LED可能低很多。

网友:
不同亮度下,测氖泡两端电压,不亮可能是因为击穿了。

网友:
简单却不科学的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