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vc890c,电路板上各种焊锡膏未清洗,这品控有点

楼主(2022-04-14):
是我被人卖二手还是这个牌子都这样

网友:
没清洗的不是很正常嘛?  早几年还一堆人说是进水的痕迹

网友:
现在的电子制造工艺,都是免洗流程。

网友:
现在的无铅焊锡都是免洗的。。

网友A:
插接件手工焊或者波峰焊很正常,会有助焊剂残留,因环保要求,现在都是不洗板的,所以很正常,不存在什么品控问题,其他类似产品都是一样的。
贴片的助焊剂残留很少所以不明显。另外,生产线上批量贴片生产的,也会有焊接不良的,存在部分原件补焊痕迹也正常。
在未了解清楚前随意贬低一个产品或品牌并不适合,但可以以恰当的方式表达疑问

网友:
不太了解这个工艺,如果不洗板是正常的,为啥只有国内的表看起来脏兮兮。是工艺不一样?

网友:
现在应该都是这样了。

网友B:
也要考虑这款炮灰表的定价定位啊,fluke是要好,价格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要考虑这款炮灰表的定价定位啊,fluke是要好,价格也好。

100元的炮灰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接件手工焊或者波峰焊很正常,会有助焊剂残留,因环保要求,现在都是不洗板的,所以很正常,不存在什么品 ...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C:
收的垃圾,不知道能不能返厂修,和你的生产日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的垃圾,不知道能不能返厂修,和你的生产日期一样

这多少钱收的,没上电测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多少钱收的,没上电测试吗

20块,寄老家了,我在外地,还没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多少钱收的,没上电测试吗

可知道正常的开机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知道正常的开机电流多少?

这怎么测串电路里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怎么测串电路里面吗

你不知道怎么串电路里面吗?

网友C:
电流挡有毫安挡,有20A挡,看清楚表笔插孔,测试完别忘了把红表笔插回通断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挡有毫安挡,有20A挡,看清楚表笔插孔,测试完别忘了把红表笔插回通断孔里! ...

拆起来麻烦0.008.最高跳到0.015,改的锂电池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起来麻烦0.008.最高跳到0.015,改的锂电池不知道准不准

好的谢谢了,你应该用200mA档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