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纯待机耗电测试第二季,超过300小时

楼主(2022-04-14):
这是上次单卡并打开Wifi,蓝牙,gps静置测试结果,10天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474-1-1.html

这是这次单卡纯待机的结果,关闭了Wifi,蓝牙,gps。估计撑死也就14到15天左右,和我的理想结果还是差了不少,5000mAh的电池放电15天平均电流在14mA左右,也不知道究竟处于什么水平

网友A:
手机最耗电的我感觉是屏幕,只要屏幕的功耗能降下来就能撑很久...

网友:
这样的测试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最耗电的我感觉是屏幕,只要屏幕的功耗能降下来就能撑很久...

屏幕是大头

网友:
胆大可以手动改装背光电源开关,方案2装好远程控制 屏幕排线拔掉现在的都是座扣排线的好拆。

网友:
怎样把手机的屏幕和控制直接接电脑上,只需要主板摄像头,其它都外接

网友:
手机跟手机不一样,这个有啥用啊。又不是电子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