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加热饭盒DL-1166,求芯片型号

楼主(2022-04-14):
电加热饭盒不加热了,测加热丝良好,但加热丝两端电压极低,怀疑是电源芯片的问题,型号在网上找不到,求指教!

网友A:
图片上没有看到发热丝是从哪取得电,没法分析。楼主可以先看一下芯片的具体功能,找类似的代换就行。这类小东西不会用特殊电子元件的,肯定是通用原件,只是厂家的丝印不是标准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没有看到发热丝是从哪取得电,没法分析。楼主可以先看一下芯片的具体功能,找类似的代换就行。这类小 ...

谢谢您!

网友:
直接换机械定时加机械温控

网友:
图片看不太清楚。

网友:
拆完了换新的

网友:
能加热吗?看着像保温

网友:
丝印看不清楚

网友:
24V48W  没线跑图 猜是MOS  单片机边上三脚降压哪有电压吗有单片机正常工作就是关断MOS

网友:
拍的不全,红和蓝线去哪了?24V电源量了吗?正常用电吗?
看图像蓝和黑线接红和蓝(加热片),中间红和黑线是24V电源。右面两黑线是NTC测温用的。

网友B:
那个是赛元微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赛元微的单片机

非常感谢您,是不是还要写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赛元微的单片机

引脚数不对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脚数不对噢

有好几种封装,只能帮你到这了。至于是不是这芯片问题,你自行判断,

网友C:
未必是单片机故障,2个三极管测量了吗

网友D:
是mOS管,但是你这个板子已经有腐蚀了,建议不要了,丢掉,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几种封装,只能帮你到这了。至于是不是这芯片问题,你自行判断,

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mOS管,但是你这个板子已经有腐蚀了,建议不要了,丢掉,不安全。

临时用用,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必是单片机故障,2个三极管测量了吗

测过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