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慧荣SM3281AB单贴镁光PF613 正片可以过 但是无法初始化!

楼主(2022-04-14):
sm3281AB单贴镁光PF613(料号),正片工具能过,但是无法初始化,折腾了半天不知道为什么。请大佬多多指教,我是小白。

补充内容 (2023-7-18 11:26):
后来没有折腾成功,没开出来,颗粒放着,没在折腾,感谢各位大佬的热情解答!!!!!!!

网友:
把Force DDR去掉试试看

网友A:
还有镁光英特尔的片子不要用SB4,那是给东芝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镁光英特尔的片子不要用SB4,那是给东芝用的

先谢谢大佬的回复,刚才把SB4去掉了,把force ddr也取消了勾选,还是之前那样,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佬的回复,刚才把SB4去掉了,把force ddr也取消了勾选,还是之前那样,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

再把SB8短接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换个版本的工具

网友B:
这是改过的工具,对颗粒超频提速的,这样能过就怪了,换正常的工具,估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改过的工具,对颗粒超频提速的,这样能过就怪了,换正常的工具,估计就好了 ...

收到 谢谢大佬指教 发现就这个版本有这个颗粒的信息 我试试这个版本中的颗粒信息 添加到其他没有这个颗粒信息的软件中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