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史密斯TJ0-JSQ-D6S燃气热水器不点火故障维修

楼主(2022-04-14):
厕所有个冲水的龙头,偶尔冲洗拖把,关闭龙头时水管回水导致整个管路水压升高,燃气热水器会自动打开并抽风。
昨天又出现2次。晚上热水器用着用着就不打火了,显示正常,没有错误代码。初步怀疑冷水口的电路有故障,之前保期内找过史密斯的售后,售后打开时发现温度探头损坏,说是人为损坏不保修。
机器都没拆开过,保修封条都在,怎么人为损坏?不过我发现卡温度探头的螺丝是拧断了的,估计工人安装时没装好,但是急着用热水器,就给了钱。这次就不准备再找售后了。
小区外面找个有门面的师傅来修,师傅修了半小时也没能解决。也没收上门费就走了。
自己瞎猫乱搞一通,检查燃气电磁阀门有电,进水口出水口阀门的温度探头正常,万用表打进水口的温度控制器居然是断开的,燃烧室上面一个控制器是闭合的。型号都是 US-602S
最后才发现进水口的是防止冻住,控制器连接着几个陶瓷加热。
最后在燃烧室一圈有三个温度保险串联,烧了一个。

这个插头串联三个温度保险盒一个温度控制器,温度控制器是常闭,温度保险烧了一个。短接这个插头就可以点火工作。

找了两个75度控制器代换,最终还是没用上,重新买了后换上。

172度温度保险串联3个,烧了一个。

这个是进水管上的低温温度控制器,不是平面的,有凹槽固定在水管上,淘宝上买不到这种凹槽低温的。

水箱上的温度控制取的时候用力过大,掰碎了。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三个温度保险管串联使用还是第一次见,增加保险的可靠性堪称保险的保险,但同时也增加了故障率。温控器可以自己打磨一个凹槽,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三个温度保险管串联使用还是第一次见,增加保险的可靠性堪称保险的保险,但同时也增加了故障 ...

三个保险一模一样,但是只更换了一个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有影响,更换的是个很便宜的,不敢三个一起换,是怕万一买的是假货就凉凉了。 谢谢您的建议,我拆开一个温控器,铝壳很薄,技术不到位不敢硬掰,原来有凹槽的温控是一个凹型钢片卡在冷水管上,等新买0度的温控到了直接装在进水口铜阀平面上应该可行,它主要就是水温到结冰温度后自动闭合温控通电,让加热片给水管加热。

网友B:
三个温度保险串联其实仔细一想还是比较科学的,任意一个地方高温都可以实现关闭水电气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温度保险串联其实仔细一想还是比较科学的,任意一个地方高温都可以实现关闭水电气安全第一 ...

是的,前两个保险在水箱后面,一个在前面。 温控在热水管上,四保险。

网友:
好技术帖,值得借鉴。

网友:
买过假保险,里面报纸裹的,真是害人。

网友:
这得要细心查

网友:
好帖子,以前遇到过家里热水器水气联动阀漏水,也是一顿折腾。

网友:
有关保险方面的零件不能随便代换,一定要换参数一样的。

网友:
我感觉,有点过于保险了

网友:
用了几年了?

网友:
真技术活,楼主细心

网友:
1月的时候冷得瑟瑟发抖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不会修,只能让人来修,150大洋啊。看了你的帖子,醍醐灌顶!

网友C:
搞修理的还没有你技术高

网友D:
本土化以后做工不咋地,里面的线路有点凌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修理的还没有你技术高

烧坏的保险在水箱后面,维修师傅也没想到会是三个保险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土化以后做工不咋地,里面的线路有点凌乱

是的,比较乱,有些线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颜色,有些中途还变了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