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8ddl 用R0823A做RDT 可以跑完 但是无法读取结果。。。求解

楼主(2022-04-15):
大家好,
我试着拿R0823A开卡跑rdt。固件能刷进去,能跑,电流能从0.1涨到0.15然后一个多小时掉到0.1,然后灯停止闪烁。
但是这时候拔下来重新插电进rom模式,想看RDT结果,会提示Can't get SectorsPerPage information.
请问RDT跑完是怎么查看RDT结果的。。是要用普通的ISP刷一遍然后Pretest选2,然后再查看吗?
还是我的设置有什么问题?

同时请问有2258H的比较新一点的RDT教程吗,15177应该用哪一版固件开比较好? 多谢

网友A:
刷RDT固件 Pretest要选择不参考原厂坏块,就是1不是2跑完RDT之后,不需要进ROM模式,直接插,然后识别就可以读出结果了。

网友B:
rdt电流有点小了,估计没成功跑rdt。

网友C:
你的操作没问题,不出RDT结果可能是别的原因。
你点一下Flash Diagnosis看看坏块情况。

我有次遇到跑RDT,但上工具看没有RDT信息的情况,最后判断是主控问题。

网友:
上电的时候短接了吧?

网友:
还有win10系统下桥接有uasp 工具也会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操作没问题,不出RDT结果可能是别的原因。
你点一下Flash Diagnosis看看坏块情况。

多谢回复 flash diagno好像正常固件能看到两个CE的坏块书 selftest的固件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RDT固件 Pretest要选择不参考原厂坏块,就是1不是2跑完RDT之后,不需要进ROM模式,直接插,然后识别就可以 ...

额 如果不进rom模式就MPtool就看不到板子。。。 好像看不了RDT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t电流有点小了,估计没成功跑rdt。

单帖8ddl 这个电流确实不大

网友D:
这是你第一次做RDT吗? 如果之前都这么做 那么操作可能没问题
如果第一次 我看看你哪里可能有问题

网友D:
Pretest 选择1或者0(选择4吧,不参考原有坏块试一次!)
loop 选择1次就够了 先测试一次
ECC改小点,你的是mlc吧
其它的选择dont care  这样不会太多停止掉。
就这样先试试吧,看指示灯,别看电流。如果有灯的话不闪了才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你第一次做RDT吗? 如果之前都这么做 那么操作可能没问题
如果第一次 我看看你哪里可能有问题 ...

之前试过也不成 这次被关起来了有时间好好研究为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etest 选择1或者0(选择4吧,不参考原有坏块试一次!)
loop 选择1次就够了 先测试一次
ECC改小点,你 ...

三个状态上的电流一开始是0.108 大概等一分多钟后电流跑到图2 另一个红色LED开始闪烁 然后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回落到图3 不过刚才闪烁的LED常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如果不进rom模式就MPtool就看不到板子。。。 好像看不了RDT结果

啊哈 第二次跑对了 确实重新插电脑不需要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哈 第二次跑对了 确实重新插电脑不需要短接

win7下可以看到rdt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哈 第二次跑对了 确实重新插电脑不需要短接

还有专门开卡用的桥最好刷没uasp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