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c电阻档短接表笔有阻值

楼主(2022-04-15):
怎么处理,求大佬指教

楼主:
刚刚按着表笔接头处,电阻降了,表笔接头可能氧化了,怎么处理

网友:
有接触电阻正常啊

楼主:
发现挡片六个,别人怎么七个,是不下心弄掉了吗

楼主:
淘宝看了看弹片需要10块多,好狠

楼主:
别人的难受香菇

网友:
都有 我的61e经常就十来欧  但是重新拔插几次表笔就会变成0.几

网友:
接触电阻,线路本身的电阻,这点底数不是精确作业影响不大吧

网友:
表笔本身的电阻。还有表本身的底数。

网友:
读书相应地减0.4可以吧

网友:
这点底数不是精确作业影响不大吧

网友:
测小电阻不准,大电阻就无所谓了

楼主:
底数稳定好说,始终有不稳定底数

网友:
表笔插座扭动一下,表笔短路电阻一般在0.3欧姆以下是可以的。

网友:
这点电阻正常

网友A:
用四线测量啊

网友:
又不是搞核弹,这样又没什么影响。

网友:
几千上万块的万用表都有可能有这个,几十块钱的表有很正常,避免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四线测量啊

四线测量怎么测

网友:
首先拔掉表笔用导线直接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