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破壁机不通电,在线等!!!

楼主(2022-04-15):
请各位大佬研究下这个情况,今天晚上闲来无事,想修一下家里原来的破壁机,新机用了一次进水后就不通电了。用表量了一下连接触摸板的VDD和GND之间是负0.43V(测量触摸板上VDD和GND之间是负0.35V),这里是不是应该是5V?(外接5V供电时触摸板显示E1错误代码,电源板的继电器有哒哒哒的吸合声音,接通220V供电后继电器就没有声音。)还有就是电源板有12V输出吗,有的话应该在哪里量。我看有的视频没有12V输出的也可以外接一个12V的电源板 。我是小白一个,想学习一下电路方面的知识,那位大佬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电路板上好多空元件位,这厂家偷工减料了

网友:
用一次就不通电了不拿去找商家换一个

网友A:
电源板的继电器有哒哒哒的吸合声音,那就是控制电路部分基本正常,可查找破壁机的压力开关,这个开关是防止破壁机没有安装到位而检测的。

网友B:
电路板底面,有一处铜簿没有了

网友:
我有一个也这样,最后直接扔了。

网友B:
U1前面的电压 是多少?

网友:
看看5楼说的压力开关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的继电器有哒哒哒的吸合声音,那就是控制电路部分基本正常,可查找破壁机的压力开关,这个开关是防止 ...

这个应该是个杂牌的机器,没有压力开关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底面,有一处铜簿没有了

没看到哪里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前面的电压 是多少?

u1在那个位置

网友C:
新机用了一次进水后就不通电了,先测电机是不是正常, 在跑线路看是哪个点不通电。电机上网查下接线正确了才直通测试。

网友:
看来,群主啥 也不懂,不敢教了,一会电到,不负责....不用私信问我了....其他 高手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前面的电压 是多少?

方便加个好友吗,想具体咨询一下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机用了一次进水后就不通电了,先测电机是不是正常, 在跑线路看是哪个点不通电。电机上网查下接线正确了 ...

电机是正常的,现在就是控制板点不亮,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根据电源走向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机用了一次进水后就不通电了,先测电机是不是正常, 在跑线路看是哪个点不通电。电机上网查下接线正确了 ...

电机试了,没啥问题

网友:
看楼主描述,感觉对电路还是不太懂,涉及电的东西,还是交流市电,有危险啊,找身边的懂得的人帮忙看看,顺便学习吧,有一个过程,这里不容易说清楚

网友:
同意5楼说的,一般会有压力开关,防止不安装杯子就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