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么让磁盘满了不变红?

楼主(2022-04-15):
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个改什么地方的方法(可能是注册表),而不是 去删除 清理 磁盘上的文件 。这个改的方法不记得了,当时也没在意。有人还记得吗?百度上大致看了一下都是清理 删除 磁盘上的 文件。。。

网友:
还以为有解决办法,留言关注一下。

网友:
在注册表中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修改NoLowDiskSpaceChecks选项

网友:
还是清理文件比较靠谱

网友:
不变红有什么好处?

网友:
把文件转移到别的盘去,绝对不红

网友A:
这个设置后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强迫症?红了不是一样用??
我有一个分区500G 还有50G ,就红了,我没管它 。。。。

网友:
红了才好吧,提醒空间不多了。

网友B:
变红是提示磁盘性能将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红是提示磁盘性能将下降

变红主要是提示磁盘空间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置后有什么好处?

为啥好处,掩耳盗铃罢了。变红就像汽车里汽油不足的提醒,你不让他提醒,到时车子彻底没油了就抛锚了。

网友:
掩耳盗铃术?

网友:
强迫症啊,友情提示也要去除,那提示也没意义了。
如何去除没想过。

网友C:
为什么有这个需求?

网友:
多买块硬盘就好了  越大红的越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有这个需求?

小姐姐的房子不能那么明显

网友:
红色喜庆啊

网友:
强迫症,看磁盘一个红一个蓝就是不舒服,可以把蓝的磁盘也填满,都红了就舒服了

网友:
想当初的想当初我也是这样的,磁盘小但是还受不了变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