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盒子遥控器学习一下怎么就挂了呢?还是学习功能被锁死了?

楼主(2022-04-15):
创维电视盒子遥控器带电视机学习区(很多遥控器都有这个),按说明是长按学习区的电源键开启学习功能,第一次把TV/AV键学习好了,正常,然后又学习电视机的电源机,对应遥控器上学习区的电源键,试了一下没成功,我想再开启学习功能重新学习,可再怎按也开启不了,不是之前的红灯闪到常亮的过程了,是亮一下就灭了,这是把学习功能给学习锁死了??但盒子的遥控功能正常的,有知道情况的兄弟吗???

网友A:
重新上电,再试一次,还不行就网上买个新的!

网友:
拆开看看吧,估计是按键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上电,再试一次,还不行就网上买个新的!

扣电池,短接电池座,啥招都用过了。

网友B:
没有锁死一说,有些遥控器的学习功能必须满电才能正常学习,但是普通的遥控功能即使电压下降很多,也能遥控,只是距离大大缩短了。

网友:
不想学了,躺平了,不干了,想开了
断一下电试试,或者就是看里面是不是导电胶坏了,或者就是用个便宜手机看看红外管还发不发光

网友C:
突然发现小米系列的手机的万能遥控还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发现小米系列的手机的万能遥控还真不错

老早前用小米4,带红外真的很好,再买手机还得买个带红外的。
你现在用的小米带红外的是哪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遥控器的电视机电源键如果功能正常就可以了

看来你没认真看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早前用小米4,带红外真的很好,再买手机还得买个带红外的。
你现在用的小米带红外的是哪款的? ...

去年给儿子买的红米NOTE9,千元出头。试了一下其万能遥控,家里电视、机顶盒、空调都正常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在用它家的盒子, 自带的遥控器电源功能可以直接用在电视机上

你的遥控器上控制盒子开/关机的按键能控制电视机开/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给儿子买的红米NOTE9,千元出头。试了一下其万能遥控,家里电视、机顶盒、空调都正常遥控。 ...

天玑还是骁龙的那款?使用感觉如何?流不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锁死一说,有些遥控器的学习功能必须满电才能正常学习,但是普通的遥控功能即使电压下降很多,也能遥控 ...

换过新电池没用,全新的南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玑还是骁龙的那款?使用感觉如何?流不流畅?

好像是天玑,具体什么型号不知道了。儿子高一,不打游戏,平常使用没问题,基本上就是微信,QQ,安全平台等常规APP,游戏性能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

引用 楼主:
你的遥控器上控制盒子开/关机的按键能控制电视机开/关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要学习电视机的遥控才能控制电视机开关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要学习电视机的遥控才能控制电视机开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视不用

那挺好的,那TV/AV键和音量键能配上吗???
我这个不行,要学习,没想到学习一次还把学习功能搞巴比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