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朋友拆出的海力士与镁光内存条都拿到了,说下超频和自己的经验。

楼主(2022-04-15):
都能达到2133的水准。时序略有不同。差距不大。

网友:
头像最后笑了

网友:
现在硬件性能过剩,超频的比多年前少了许多

楼主:
总结一下经验。
1.品牌机内存均采用电镀,还有原厂的优质颗粒。比金士顿,金邦,威刚,宇瞻等化学镀和非原厂标的颗粒品质要好。
2.超频方面不加电压均能达到2133的水准,高了没有敢超,只是延迟数据有不同,用的七彩虹A68,只是简单的改了一下频率,延迟方面是ATOU。
3.PC3和PC3L的内存可以混用,都通过了MT等软件测试和游戏测试。
4.实际测量,功耗仪显示PC3L的内存的确能节约出来那么一点点的电,温度差距感觉不大。
5.原来以为金士顿的骇客神条1600能达到2133以上的品类,实际情况。。。。大家自行百度吧。。 也超频过类似威刚,宇瞻和金士顿等等颗粒打磨上自己品牌内存条,只能说参差不齐,普遍不理想。不和我手里的三星,海力士和镁光这样简单。
6.APU的双通道和高频率内存对显卡性能的提升很大,对CL却不敏感,3850,3650,7800,5500这样的CPU,要动CPU的外频GPU频率才能跟着上,不然单单BIOS里动GPU频率没卵用,并且动CPU的外频内存频率也跟着变化。而带K的比如3670K,6600K各个数值都很自由。实际3670K超到800多,而3850不带K的即使提高了外频,降低了倍频,也不如3670K OC的性能。6600K性能超到1100实际比死活超不上去的7800要好不少.

楼主:
最后给大家建议:选择方面尽量选择PC3L的品牌机内存条,超频性能不赖,每天节约出来那么一点点····时间长了也能吃顿快餐。。

想玩老APU,推荐带K的。虽然7800这样的A10价格高出6600K快一倍了,实际上6600K超了比7800的效果要好。

不推荐类似骇客神条这样噱头的内存,我曾经试过,一开始觉得马甲条应该差不多吧,结果让人非常失望。金士顿等牌子内存仗着自己名气大,卖的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实际效果不太理想。。有条件的话大家还是淘品牌机电镀工艺的内存吧。

听说内存条虽然不容易坏,不容易老化。。但是我从观察外观用料,实际超频稳定性方面来推测品牌机内存在抗老化,耐用性方面应该比金士顿,威刚等内存要强不少。

楼主:
看到之前的帖子有个坛友说镁光能到2400,我忙完了手头活一会试一下。

楼主:
刚才实际试了下不加压均达不到2400

网友:
现在内存颗粒基本都没问题,关键在于PCB的厚度与金手指的厚度,我碰到过金士顿的内存条,时不时要摇一摇,才能开机。三星现代等原厂的就没这个问题。不过金士顿服务器条品质倒不错。

网友:
性能提升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给大家建议:选择方面尽量选择PC3L的品牌机内存条,超频性能不赖,每天节约出来那么一点点····时间 ...

我的A110-7800看1080视频都卡,在同样用核显的情况下,还比不上G2020A10还是用1600   8G的内存条,而G2020还是用1333  4G的。4核打不过2核

网友B:
fm1、fm2平台全是垃圾,没一个能打的。最关键的是一点都不便宜。

网友:
看着挺好的,有空我也去整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1、fm2平台全是垃圾,没一个能打的。最关键的是一点都不便宜。

就是别折腾D3了,锐龙平台多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经验。
1.品牌机内存均采用电镀,还有原厂的优质颗粒。比金士顿,金邦,威刚,宇瞻等化学镀和非原 ...

我也是镁光内存,超不上去。请问楼主加了多少电压

网友:
上面有人说得对,现在电脑硬件性能已经大大过剩了,绝大多数机器是大马拉小车
超频这个词已经很陌生了...

网友:
现在电脑性能都过剩? 你拿 Topaz Video Enhance AI 之类的软件修复视频一下看看,16核平台都嫌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110-7800看1080视频都卡,在同样用核显的情况下,还比不上G2020A10还是用1600   8G的内存条 ...

其实7800稳定性还是不错的,打不过老奔腾肯定你那里有不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镁光内存,超不上去。请问楼主加了多少电压

没加一点电压,此外很多比如记忆,还有那个圣什么克的内存颗粒都是镁光D9Q8J,我昨天实验了,不加电压一样能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