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MTS400 M.2开机后温度60°以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15):
创见,SM2242,NGFF,M.2,SATA协议,开机后就是60度以上,使用时间很短,写入也不多,但是温度高,有时候会达到73度。这个应该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网友:
2246en主控温度本来就高,建议加散热垫导热

网友A:
固态主控板小,散热集中,所以温度偏高,不过6,7十度算是正常温度,不用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主控板小,散热集中,所以温度偏高,不过6,7十度算是正常温度,不用太在意。 ...

我用过几个,创见的也用过,温度都是三四十度,这个开机就高,肯定是个例。但是用手摸着没有明显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过几个,创见的也用过,温度都是三四十度,这个开机就高,肯定是个例。但是用手摸着没有明显的感觉。 ...

我用的一块2246en u盘板配0dfk也出这个问题,和你的一样,但是手模主控和闪存都不烫,换个固件还是一样问题,猜测是主控的温度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创见主控,开机后温度基本55-60

网友:
2246en主控温度本来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