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开卡时是用转接板好还是主板m.2接口好

楼主(2022-04-15):
开卡时用主板的接口开卡是不是更好?还是说有时候主板接口不能识别用转接板能够识别到?jms583为什么能用于开卡?这其中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开卡需要软硬件配合,肯定usb的方便。

网友:
因为开卡只能用慧荣的驱动程序;  你在win10下都不好使。得win7纯净版 再打上慧荣的专门驱动

网友:
对于某些主控,比较sm2260,就只能上主板开,上JMS583开卡工具不认。

对于sm2263,2262en这些,上主板开或者上JMS583开都行,不过,用转接卡会方便一些。

网友:
我感觉还是usb转接到比较安全,主板接口尽管支持热插拔还是尽量不用的好,开卡需要反复上电,直接主板就麻烦了。

网友:
肯定USB方便了,要拔插几次

网友:
转接板比较好,插拔比较方便,而且有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