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初步拆修小米智能插排(ZNCXB01ZM)

楼主(2022-04-15):
小米智能插排,型号ZNCXB01ZM,故障无反应,之前也有坛友拆修过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1406-1-1.html

看故障都是一样的,450V 6.8uf的电容爆掉了,初步检查了下电路,背面的贴片二极管和保险挂了,其他没有看到明显异常

奇怪了,旁边的黑色电容是400V 4.7uf的,和450V 6.8uf的电容并联,偏偏就是这颗挂了,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两个耐压值不一样,能否都用400V耐压的呢?

手实在痒痒  先用400V 10uf电容换上试了下,指示灯也亮了,也没敢试太久,怕电容再爆掉

网友:
400v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
450V 6.8uf的电容爆掉了

楼主:
感觉上应该可以,就是担心他这个450V都爆掉了,上400V不耐用

网友A:
国内用400V足够了。
450V一般是有270V供电和自己带有源PFC时候用。

至于为什么这么用我也不知道,可能400V缺货了吧,或者450V便宜。或者这一批是做灯泡的厂家定的,看着450V实际性能就是电源适配器标准的400V。。。不能看标称的,实际性能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用400V足够了。
450V一般是有270V供电和自己带有源PFC时候用。

是的,看到的时候也奇怪,其实另一颗并联的用的400V,证明400V应该是可以的,这样也就不用再买了,直接用400V 10uf了

网友B:
我的那个炸的太多了,懒的修才直接接通的。
貌似小米也没有再卖这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炸的太多了,懒的修才直接接通的。
貌似小米也没有再卖这款了..... ...

看你那铜箔都炸了,确实更严重点,换了再用用看,不行也就改直通了

网友C:
应该是个别电容质量问题,400V不应该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别电容质量问题,400V不应该出问题的。

看别人也是这颗电容,那应该是批次问题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220伏整流后用400V足够了

网友D:
那块黑色松下品牌的方块是什么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块黑色松下品牌的方块是什么零件。

松下的那个是12V继电器

网友E:
还没用过智能的,看来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用过智能的,看来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其实就是用WIFI控制继电器

网友:
400V的耐压应该足够了啊

网友:
小米的插板还是可以的

网友F:
400V电容没问题,
正常市电也就220~242V左右,整流滤波后也就不到350V直流电,400V耐压还是基本够用的。

市电经常偏高的话,可以都换450V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0V电容没问题,
正常市电也就220~242V左右,整流滤波后也就不到350V直流电,400V耐压还是基本够用的。

是的 ,正常够用了,况且并联的400V也没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