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深圳白光Bakon2000涡流加热智能无铅焊台

楼主(2022-04-15):
无意中得到一台焊台,型号是深圳白光BK2000,铭牌上写着涡流加热智能无铅焊台,这种焊台没有用过,不知与普通焊台有什么不同,本想试一下,无奈没有手柄,网上查了一下,与普通手柄好像不一样,宝宝上看了一下,这个型号的手柄不便宜,要60大洋,暂时搁置,有机会再想办法搞个手柄试试,先简单拆下看看,因为里面的螺丝没有合适工具拆不了,只能简单拆拆,

外观正面

后面

上面

铭牌

里面电路,没有合适的工具,里面的四个螺丝不好拆,只能将就看一下

功率管

通电,显示S-E闪烁,不知是否没有手柄的原因

谢谢观看!

网友:
零件好多好多

网友A:
只有120w,够用吗

网友B:
这个高压间隙,但凡进点潮气小虫子就呵呵了。。。

高频的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C:
S-E: sensor error ,温度感应探头错误,或者没接手柄。

网友D:
找个快克203手柄或代工品,一样用。

网友E:
这种120w的主机好耐艹的,接个203的120w手柄什么大焊点都可以轻松应对,实在是好用得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快克203手柄或代工品,一样用。

快克203手柄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 sensor error ,温度感应探头错误,或者没接手柄。

有可能是没有接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高压间隙,但凡进点潮气小虫子就呵呵了。。。

高频的还是挺好用的。 ...

没用过高频的

楼主:
跟普通焊台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120w,够用吗

应该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120w的主机好耐艹的,接个203的120w手柄什么大焊点都可以轻松应对,实在是好用得不得了。 ...

203好贵,原厂还便宜些

网友:
业余爱好者有没有人用得起这么高档的?

网友F:
开关电源电路发热芯要匹配的,你这台还有谐振电路,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电路发热芯要匹配的,你这台还有谐振电路,好匹配

原厂有手柄,要60大洋

网友:
不是变压器,看来是说缩水了

网友:
最好用原厂的,寿命长好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有手柄,要60大洋

203手柄便宜的20多,贵一点四十块。

网友:
开关电源的,不知道会不会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