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折腾』拆修五福一安充电头

楼主(2022-04-15):
『X折腾』拆修五福一安充电头
搞不懂了,为啥这么多爱模仿??
一开始拆了以后,也没认真看,因为这种充电头可有可不有。。某天心血来潮仔细观察。。看出问题了。
外观模仿苹果的充电头

忘记是不是用锤子敲开的了

做工简陋,够用就是了
后面心血来潮检查发现虚焊,遂补焊

补焊后电压有了

给手机充电,0.7A的电流

还好,放着备用,昨天单位工作机需要,上交了。。

网友:
看着还行,板基不是太好。

网友:
有个13003?我觉得不会有一安,怕是零点五安。

网友:
拆零件吧,整流管啥的还能用。很不安全

网友:
这种充电器现在有点过时了

网友A:
rcc 500ma都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c 500ma都费劲啊~

大湿你错啦,有几张图片没上传成功,实际可以到700毫安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湿你错啦,有几张图片没上传成功,实际可以到700毫安电流。

好吧700

网友:
据说小电流对电池的伤害小

网友:
还有光耦呢,还没省到家

网友B:
一看就是山寨的,估计插脚都是铁的吧

网友:
体积太小,不好散热

网友:
可以給旧手机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山寨的,估计插脚都是铁的吧

现在都流行铝质的或锌合金的了。

网友:
拿来专给供00USB灯供电。。。

网友:
还有有使用价值的

网友:
通用充电器,差不多都这样,都忘记怎么拆的了,说明真的一般喽

网友:
一看就是山上的产品

网友:
山货,不安全,初级线路跋山涉水地跑到输出小板上,爬电距离肯定也是不够的,空气稍微潮湿些怕是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