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瑞昱RTL9210B芯片的固态硬盘盒升级最新固件v1.29.12版本以及教程

楼主(2022-04-15):
瑞昱RTL9210B芯片的固态硬盘盒升级最新固件v1.29.12版本以及教程,包含RTL9210A的1.298固件

能找到这篇文章的人基本都知道怎么刷固件,我还是说下步骤:

RTL9210 分为A版和B版,A版只支持NVMe,B版同时支持SATA和NVMe,打开工具会自动识别不用担心。

根据你的型号打开配置文件,我只翻译几个比较重要的:

RTL9210_Lite.cfg

~~~~~~~~~~~~~~~~~~~~~~~~~~~~~~~~~~

MANUFACTURE = 生产商

SCSI_VENDOR = SCSI 中显示的生产商名称

PRODUCT = 产品型号

SCSI_PRODUCT = SCSI 中显示的产品型号

SERIAL = 产品序列号

LED = 是否开启LED指示灯 值为16进制1和0。(开启:0x1 关闭:0x0)

FAN = 是否开启主动散热风扇 值为16进制1和0。(开启:0x1 关闭:0x0) 你的硬盘盒需要配备风扇才有效

PCIE_PWRCUT_THRES = 休眠时间设置,值为16进制。注意,如果值为0x0,则不会休眠。默认10分钟也就是0xa。

ASPMDIS = 是否禁用活动电源管理 值为16进制1和0。(开启:0x1 关闭:0x0)  开启后桥接会始终保持高功率。如果你是WinToGo建议设置0x1,存数据的移动硬盘建议0x0。

EN_UPS = 【待确认】开启不间断供电?(开启:0x1 关闭:0x0) 如果是WTG,或者盒子带风扇RGB,建议开启,保持充足供电。
PD =【待确认】开启PD供电模式?详细作用不明,但是WTG一定要关闭,否则可能导致加电速度慢,引导时找不到硬盘。

~~~~~~~~~~~~~~~~~~~~~~~~~~~~~~~~~~

改好配置文件,打开 UTHSB_MPtool_Lite_x64.exe ,然后直接 Update 就可以,非常简单。

======================================================

再发两个配置文件,根据需要选择:

~~~~~~~~ 移动硬盘 ~~~~~~~~

;Configure Start
;=================FW Configure=================
U2PHY = 02 f4 9b e0 e1
U3PHY = 02 d4 09 00 d5 00 80

VID = 0xbda
PID = 0x9210

MANUFACTURE = "RTL"
SCSI_VENDOR = "RTL"
PRODUCT = "Portable SSD"
SCSI_PRODUCT = "Portable SSD"
SERIAL = "012345679010"

CFEXPRESS = 0x0
LED = 0x1
PINMUX1 = 0x70000
PINMUX2 = 0x0
U2_MAXPWR = 0xfa
U3_MAXPWR = 0x70
ASPMDIS = 0x0

;10 minutes of idle time will disable pcie power
PCIE_PWRCUT_THRES = 0x1e

;EN_UPS = 0x0
;PD = 0x0

;CUSTOMIZED_LED is 15 bytes
;CUSTOMIZED_LED = 00
;SUSPEND_LED_OFF = 0x0
;FAN = 0x0

;DIS_SHOW_EMPTY_DISK = 0x1
;UART_DBG_PIN = 5

;=================Tool Configure=================
;DISCONN_FORCE_USB2 = n
;FORMAT_DISK = n
;INC_SERIAL = y

;PARTITION: GPT, MBR
PARTITION = "GPT"
;FORMAT: NTFS, exFAT
FORMAT = "NTFS"
;LABEL max allowed - characters
LABEL = "My USB"

~~~~~~~~ ~~~~~ ~~~~~~~~

~~~~~~~~ WinToGo ~~~~~~~

;Configure Start
;=================FW Configure=================
U2PHY = 02 f4 9b e0 e1
U3PHY = 02 d4 09 00 d5 00 80

VID = 0xbda
PID = 0x9210

MANUFACTURE = "RTL"
SCSI_VENDOR = "RTL"
PRODUCT = "Workspace"
SCSI_PRODUCT = "Workspace"
SERIAL = "012345679020"

CFEXPRESS = 0x0
LED = 0x1
PINMUX1 = 0x70000
PINMUX2 = 0x0
U2_MAXPWR = 0xfa
U3_MAXPWR = 0x70
ASPMDIS = 0x1

;10 minutes of idle time will disable pcie power
PCIE_PWRCUT_THRES = 0x0

EN_UPS = 0x1
PD = 0x0

;CUSTOMIZED_LED is 15 bytes
;CUSTOMIZED_LED = 00
;SUSPEND_LED_OFF = 0x0
FAN = 0x1

;DIS_SHOW_EMPTY_DISK = 0x1
;UART_DBG_PIN = 5

;=================Tool Configure=================
;DISCONN_FORCE_USB2 = n
;FORMAT_DISK = n
;INC_SERIAL = y

;PARTITION: GPT, MBR
PARTITION = "MBR"
;FORMAT: NTFS, exFAT
FORMAT = "NTFS"
;LABEL max allowed - characters
LABEL = "My USB"

网友A:
知道都更新了什么吗?

网友:
Version V1.29.12.011122
Fix Compatibility with Samsung M.2 SSDs und Samsung Data Migration Too
---------------------------------------------
Version V1.29.8.122921
Fix problem If your HDD/SSD could not be detected or kept disconnected from your 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都更新了什么吗?

版本 V1.29.12.011122 修复了与三星 M.2 SSD 的兼容性以及三星数据迁移 ------------------- -------------- 版本 V1.29.8.122921 修复问题如果无法检测到您的 HDD/SSD 或与 Mac 保持断开连接

网友:
大哥,怎么把1.00这个去掉,固件配置文件怎么修改。开机BIOS会出现这个。不好看。

网友:
1.29版了。。。。刚升了1.28的

网友:
LED灯显示不正常,插上硬盘后灯是灭的。

网友:
最新的吗?感觉更新的频度挺高啊、

网友(2022-05-23):
前段时间购了一个,也来升级到最新的。

网友: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目前来看应该是最新版本的

网友:
没分儿的来下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L82qi6Ms3T-drwpuiNj3g
提取码:ljyv

网友:
大家不要盲目追求新版本, 今天我问了客服, 1.29版本是给路由器用的, 1.27版本就很稳定了

网友:
大神,我升级了1。29之后,硬盘盒待机相当热。
我有2个9210同款,另一个没有升级固件,待机就很凉快,
请问如何设置呢?

网友:
我用1.23也还行
不掉盘不掉速
1。29升级了 硬盘盒待机特别烫

网友:
为啥你们的speed都是super,我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high,之前刷过好多次固件,无法确定哪个影响的了

网友(2022-07-18):
正需要 感谢分享

网友:
先收藏了,感谢了

网友:
1)SUSPEND_LED_OFF = 0x1,可以解决安全弹出后指示灯不灭问题。
2)我的佳翼盘EN_UPS = 0x1会发生不安全断电计数+1问题,建议改为0x0,或+;注释掉

网友:
1.29.12太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