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买的保险丝到了,该用哪一个呢?

楼主(2022-04-15):
我的两个电动车充电器挂了,买了一些保险丝,今天到了,第二个电动车的保险丝应该是慢断的,但第二个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买的时候,各要了两个。

网友A:
10平方mm的铜线直接焊接  绝对保险  绝对烧不断

网友B:
原来多少A的就用多少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多少A的就用多少A的吧

最后一张图的那个是铜箔,网友建议5A,不知道是快断还是慢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平方mm的铜线直接焊接  绝对保险  绝对烧不断

不用那么大吧,我这个两股铜丝,就没用断。

网友C:
这种充电器买彩电用的3.15A延时保险丝即可。

没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那么大吧,我这个两股铜丝,就没用断。

他开玩笑,你别当真,10平方你能焊的上么

网友:
先上5A快断试试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使用慢断的保险丝

楼主:
本来是想就买一个5A快断的,后来想也不贵,就顺手多买了几个慢断,现在反而拿不定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充电器买彩电用的3.15A延时保险丝即可。

没那么复杂。

苏州熊猫 老兄,好久不见了,我次级输出的那个用3.15A 延时保险丝 可以吗

网友:
应该都可以

网友D:
才买两个,也太少了,2块多20个还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3301802845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苏州熊猫 老兄,好久不见了,我次级输出的那个用3.15A 延时保险丝 可以吗

次级不存在启动大电流(电容充电),所以没必要延时保险丝,用一般保险丝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级不存在启动大电流(电容充电),所以没必要延时保险丝,用一般保险丝即可。 ...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买两个,也太少了,2块多20个还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3301802845 ...

很小的字,满58元 ,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小的字,满58元 ,包邮

不用管包邮金额 只要拍下没运费就发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那么大吧,我这个两股铜丝,就没用断。

哈哈,真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次级不存在启动大电流(电容充电),所以没必要延时保险丝,用一般保险丝即可。 ...

他这个保险是初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