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103无法启动和电池有关吗

楼主(2022-04-15):
单片机小白请教老师们:雕刻机外接手柄有两年没用了,现无法启动,不知和板载电池没电了有关吗?

网友A:
排除故障要从易到难,既然有电池,就先测量一下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故障要从易到难,既然有电池,就先测量一下电池电压!

电池确实没电了,现在疫情买不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故障要从易到难,既然有电池,就先测量一下电池电压!

电池确实没电了,现在没快递买不到电池,所以想请教一下还有什么办法找到原因

网友:
把电池+极连到3.3V不就行了?

网友:
把电脑主板的电池借过来用用

网友:
可以将电池卸掉再上电测试能否启动单片机。

网友:
这个电池只是用来做RTC走时间的吧

网友:
MCU一般外围检修步骤:
1. 测量VCC GND
2. 复位电路
3. 晶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