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库房收拾出来的,外壳是个密封的玻璃,有三个电极线 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2-04-15):
老库房收拾出来的。外壳是个密封的玻璃,有三个电极线,量着是通的。(318)4BX102

网友:
像个专用灯泡?

网友:
感觉是个灯

网友:
还抽了真空

网友:
有点像电子枪,就是老式电视后面发射电子和电子束加速的。两个圆柱形金属的是加速极片,中间是不是有个洞?
看那两个圆柱形和这个电视机显像管的电子枪是不是很像?

网友:
这个是什么,没见过

网友A:
感觉像光电倍增管,就是微光夜视仪之类的,因为一端是看上去比较有精度的玻璃窗口,另一端像是荧光屏,而且只有三根引线,

网友:
像是个电子管类的,但这引线也太草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光电倍增管,就是微光夜视仪之类的,因为一端是看上去比较有精度的玻璃窗口,另一端像是荧光屏,而且 ...

我感觉也是

网友:
看着可能是光电倍增管或者红外变像管之类 的东西。

网友:
不会是什么射线管吧

网友:
有点像早期夜视仪光电倍增管,信号放大投影屏幕,需要驱动器才能用。

网友:
感觉像是显示用的,但线数又仅3根,应该是上面说的光电倍增管。

网友:
不会是夜视仪上的吧

网友:
电子激光管?

网友:
感觉不是完整的部件,接线部分应该是破坏掉了

网友:
在数码论坛里混特别长见识,什么东西也能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