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贴,DIY一个插卡播放音箱有杂音,大神有没有能

楼主(2022-04-15):
手工做了一个tf卡插卡音箱,微小型的,准备做一个外壳,直接挂在脖子上听。但是,做完以后发现播放出的声音有噪音,各位大神有没有指点一下,怎么能把噪音去掉?

主要用到材料:
1、tf卡解码芯片

2、小喇叭一个
3、typec锂电充电模块一个

4、锂电池一块
5、电子线若干
最终接线成品如图:

楼主:
总是有一个呲呲的杂音,换个喇叭也这样,应该是解码芯片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不加充电模块有没有噪音?

网友B:
芯片先天的 和共地也没关系

网友C:
得看噪声是哪来的,要是芯片带来的没戏。别的还可以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先天的 和共地也没关系

那还有没有救,记得以前还像在哪看到过加一个电容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充电模块有没有噪音?

不加充电,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看噪声是哪来的,要是芯片带来的没戏。别的还可以再研究研究

求指点怎么判断噪声是来自芯片?

网友D:
"准备做一个外壳,直接挂在脖子上听"这句话是重点
只怪楼主当时没抢到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274-1-1.html

网友E:
功放芯片输入对地贴一个103电容看看吧,大概率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分清楚噪声是哪里产生的,功放?音源?供电?

网友F:
只用电池供电,再用耳机收听,看是否有噪音。
我的蓝牙噪音解决办法是解码板电源并一个3000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做一个外壳,直接挂在脖子上听"这句话是重点
只怪楼主当时没抢到https://www.mydigit.cn/threa ...

嗯,可是你发的这个太大了,我准备做的体积是直径5cm,高2-3cm的柱状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用电池供电,再用耳机收听,看是否有噪音。
我的蓝牙噪音解决办法是解码板电源并一个3000uf的电容。 ...

那我也试试吧,不过103电容不太好找,我先从网上下个单

网友G:
要改原来的解码芯片所在的电路,加滤波电容。
我建议喇叭前面加个功放电路,直接滤掉噪声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改原来的解码芯片所在的电路,加滤波电容。
我建议喇叭前面加个功放电路,直接滤掉噪声的那种 ...

太难了,我就是个业余小白,我在电源供电正负极加了个104电容,没有任何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放芯片输入对地贴一个103电容看看吧,大概率是芯片的问题

我是在电源正负极加一个104电容,一点作用都没起到,你说的在功放芯片“输入对地”是什么意思?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