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买了个小功放板,不带音量调节电位器,这样接线行吗

楼主(2022-04-15):
我买了个小功放板,不带音量调节电位器,
这样接线行吗undefined
因为之前不懂乱接线烧过一个解码板,
现在不敢乱接了哈哈

网友A:
错误,这样调不了音量,要对地,一端输入,一端地,中间输出到板子输入端

网友:
做个参考吧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这样调不了音量,要对地,一端输入,一端地,中间输出到板子输入端 ...

按您的指导我想了下大概有两种接线方法,您看看是上面这种,还是下面这种呢

网友:
这功放板加协调器有意义吗?

楼主:
感谢上图回复哈,您的接线方法和楼下5楼不一样

楼主:
感谢上图回复哈,
您的接线方法
和楼上4楼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您的指导我想了下大概有两种接线方法,您看看是上面这种,还是下面这种呢

按上面的一个图是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上面的一个图是接是对的。

这样就对了是吧

网友:
电位器通常都是1、3脚之间是总电阻,其值即电位器标的额定电阻值(5K);2脚接滑动端。输入信号的分量从中间的2脚引出去功放板的信号(+)端。1脚接信号(-)并与功放板的信号(-)相连,3脚接输入信号(+)。但如果你将3脚跟1脚对调接法也能工作,只是调音量时的旋转方向不同。一个是顺时针旋转电位器时增大音量,另一种接法就是逆时针旋转电位器时增大音量。

网友:
三个脚接地、出、入

楼主:
确定了,这样接是正确的,如果有和我一样的小白,可以参考这个。
感谢上面所有老师的指导,谢谢大家!论坛真好!

楼主:
抖音上搜到这样一张图,结合上面老师的讲解,就更明白了

网友:
我觉得电位器应该放输出。

网友:
这功放板加协调器有意义吗

网友:
小城故事的接法对的

网友:
四楼接线是正确的

网友:
四楼接线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