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特能/优步TL-355B-1拆解

楼主(2022-04-15):
这个充电器怎么改成48伏或者36伏的,锂电池充电器?调整电压和调整电流有知道的怎么改的吗?

网友A:
论坛有图纸和教程

网友B:
48或者36跨度太大了,估计要稍微改改线圈。

网友:
一个时431的取样电阻,用来调整电压。一个是MOS管的电流取样电阻,用来限制最大电流。但大改小还须注意一点,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电压会降低。像你这种由74V降到36V,则Vcc只剩下一半,就会造成芯片因供电电压不足无法启动。这就需要你考虑芯片供电的问题。一是另用一块电源板,使供电电压符合芯片的要求。或是重新绕制储能变压器。一般当电压幅度>20时,最好重新更换电源变压器。其实,现在电瓶车充电器并不贵,。从时间成本上来看,改的话不如买个新的。但不能贪图便宜,毕竟电瓶比充电器贵多了。

楼主:
413分压电阻上面并联了一个可调电阻,电压就可以调低了,有空再研究一下充电 电流调小一点,这个转灯的采样电阻是哪一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或者36跨度太大了,估计要稍微改改线圈。

这个纯属练手,准备改成,58.8伏两安充电器备用。这个充电器上面,是由单片机控制的吧?要是这个单片机烧坏了,就再也无法修好了

网友:
没有单片机,就是个转灯电路和三段涓流,你要先去掉三段涓流电路才能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2023-07-29):
没有必要改电流,3A电流一点都不大

网友(2023-09-03):
TL-355B-1图纸

网友(2024-05-02):
买一个10多元

网友:
跨度太大了 电源管理芯片不能启动 要加辅助供电了 我48v充电器只改431分压电阻只能到36

网友(2024-06-29):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图纸和教程

请问图纸和教程在哪儿啊?没搜到

网友(2024-09-18):
我也是同样这个板子,遇到调电流的问题:直接充锂电,内阻小,电流太大,一直就保护了,无输出了。
不知道哪个电阻是调电流的。
哪位大神可否指教?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图纸和教程

怎么搜不到

网友:
充电器又不贵,政好了还好说,改不好白费功夫还生气,不如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