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欧标6口USB插座,打算改成多口充电器,大家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2022-04-15):
淘宝买的拆机货,缺面板和后盖,欧标的插座没也啥用,打算只保留USB部分,改成充电器用。

带有6个USB口,肯定是不支持快充,用来充个牙刷、夜灯什么的也够用了

总开关,接口是铜镀镍,磁铁吸不上

不是一体铜条的,USB部分和插座部分完全分开

线剪掉就拆下来了,打算打印个盒子,把这部分利用起来

大家看看这个做工怎么样,不合适就不折腾了。

网友:
可以,每路都有识别芯片,估计每路能有2.4a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其它有待时间检验

网友:
电源的做工很不错的!

网友:
改充电应该没问题。

网友:
蛮不错的,找两个插座模块换上去变得更完美。

网友:
我也有这个6口的电源板子  吃灰都几年了,,,,没有找到合适的盒子弄

网友:
插座部分不能更换别的模块吗

网友:
质量不错啊这个

网友:
电源的做工很不错~

网友:
6口电源板不错,外壳需要找耐热材料DIY改下。

网友:
撸多了也是吃灰

网友:
可以同时充电几个手机

网友:
USB电路看着还可以,每个口都有识别芯片。用得着的话,可以使用原外壳,改成多口充电器。

网友A:
就用原来的盒子多好呀,再找个模块把欧标插头换掉,你就有10多个口

网友B:
朋友 给个6口USB充电器的购买链接好吗

网友:
做工不错,还有防浪涌保护。

网友:
如方便的话,麻烦PM购买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原来的盒子多好呀,再找个模块把欧标插头换掉,你就有10多个口

那就太大了,再说也用不着那么多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 给个6口USB充电器的购买链接好吗

店铺叫 志鑫电子数码DIY,不过好像已经卖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