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个交流指针电流表,附一个直流指针电压表

楼主(2022-04-15):
现在的电流表好简单
看看吧
两个螺丝是两个接线柱,然后一个MB10F整流,一个五环电阻并联着指针头,我说用万用表没有测量出来这个表的电阻呢

再附送一个直流电压表的

网友A:
连个电流互感器都省了。

网友B:
能否来个表的正面?

网友C:
直流指针电压表是你画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指针电压表是你画的呀

也拆了,看里面就一个电阻,五环的,100k欧的,没啥要照的。表头我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电流互感器都省了。

这叫时代在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来个表的正面?

就是这样的,没啥好画的

网友:
没看出来电阻的阻值。

网友:
小电流非高精度测量,简单暴力用电阻没问题, 一直都能这么干,不算缩水。

网友:
这种灵敏度要求不高的表头,这个用料也对得起表头的价钱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地方这种表头够用了

网友:
看个大概就行了

网友D(2022-12-17):
楼主,你这是220伏的直流表吗?那个并联的电阻是1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是220伏的直流表吗?那个并联的电阻是100欧?

这种表,我见过60v电源上用的,外面有个小互感器,我有这个互感器,表头没有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