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建伍CS-5400模拟示波器拆解

楼主(2022-04-15):
闲鱼购入了一台建伍CS-5400模拟示波器 成色太差了 拆机清洗下这款示波器带AUTO功能,感觉这应该是最后一代的模拟示波器(瞎猜的)

这是刚到手的样子

打开盖子

背面

按键板

背光亮度和聚焦调节的板子

主要是外壳脏 拆出来洗洗干净多了

这是清洗后的 看起来干净多了

网友:
皮毛还行,有频率直读,100m也够用,模拟里算不错的~

网友A:
能捣鼓示波器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捣鼓示波器的都是高手

买回来就是好的,只是拆开清洁了一下

网友:
100M还不错了,价格应该不贵

网友:
是个正经货,一个20m的学校用的那种70年代就得100多吧

网友:
老货看着做工还可以

网友B:
里面看着还行,不是故障机,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看着还行,不是故障机,多少收的?

不是故障机,300收的

网友:
本来想问多钱,楼上已经问了,等答案

网友:
洗完之后还是值得一看的

网友:
洗过以后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里面很干净啊。

网友:
放杂物间久了没人管

网友C(2022-06-15):
只是外壳脏,里面还挺不错的。
貌似这机器功能跟学校实验室的比也差不多,就是带宽达到了100M?
有电压、频率的数据显示,这个比普通机器强。

另这台机器的AUTO功能具体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外壳脏,里面还挺不错的。
貌似这机器功能跟学校实验室的比也差不多,就是带宽达到了100M?
有电压、频 ...

AUTO功能跟数字示波器上的AUTO功能一样,就是将时间和电压调整到合适的档位

网友:
和日立的V1565?一个档次,不错,在模拟里算不错的了

网友:
按键应该差不多该换了。

网友:
给我也不会用

网友:
不错,板子看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