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各路大神帮忙给个方案

楼主(2022-04-15):
路由器经常断网,重启一下就好了。请教用什么方法在断网后让路由器自动重启?

网友:
换个新路由器

网友A:
自己搞个定时器,隔段时间断电一分钟

网友:
换个稳定的路由,或是定时重启

电信光猫,很不稳定,还不给换新,也没有定时重启功能,最后上了个定时插座,店大欺客的典型

网友B:
拆了加散热,能缓解不少
我以前有一个路由器,平均每星期断网一次
后来我就拆了,加了散热,用了一年也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加散热,能缓解不少
我以前有一个路由器,平均每星期断网一次
后来我就拆了,加了散热,用了一年也没断 ...

谢谢回答,回头我试试。

网友:
先报型号,在拍照,小路由改散热 大路由刷固件或者换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回头我试试。

或者换个电源,我的AX6就是这么解决的!
PS:强烈BS小米,给AX6只配了1.5A电源,买回来之后,网络经常无规律的闪断,后来自己换的2.5A的电源就天下太平了!

楼主:
临时用用,最多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个定时器,隔段时间断电一分钟

有个现成的定时器,实在不行就用这个办法。

网友:
别等断了线再联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解决问题比较好。

网友:
我有个路由器也是经常断网而且外壳发热拆开加了风扇也没有作用,还有一个路由器就一直很稳定也不发热。

网友:
加个风扇给它降降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