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FlashID is different with FlashDB,是电脑秀逗了吗?

楼主(2022-04-15):
说ID不一样,

还是固件不支持?

网友A:
这个以前碰到一个差不多同样的,当时费了一个星期才想到怎么解决
故障的意思是:颗粒的实际ID与软件颗粒列表的ID不一致
这就有点玄学了,软件凭什么认为是这个型号的颗粒呢?我也不知道

网友:
解决方法:运行软件后点auto,记下软件认为的flash的所有信息,退出软件,进入flashdb,记事本打开,定位到对应的颗粒那行,看看是不是ID不一样,把ID改成实际颗粒的ID号,保存后再运行软件

网友:
你没焊上,重植

网友B:
你的颗粒是K9OMGY8H5A,这个颗粒比较特殊,用普通板子+普通固件只能开一半容量,也就是128G,如果直接开肯定卡这里
解决办法就是去参数里把die数量改成1,如下
A9=Samsung,256Gbit,K9AFGD8HXX(V4)(SM2258XT)(CMDD5)
Samsung,256Gbit,K9AFGD8HXX(V4)(SM2258XT)(CMDD5)=EC,1E,D9,3F,88,CB,4,16,2048,012288,0768,02852,02800,01000,02,001,01,1,92,00,0,99,7F,11,0000,DA,DF,01,00,00,25,10,00,00,00,01,11,8F,04,040,1,0,02,04,FF,FF,01,05,3,05,0008,0008,7F,11,01,00,00,00,00,66,66,00,00,0000,00,00,00,00,00,00,00,
就可以开128G啦~
——————————————————————————————————————————
实在懒的话还是po个改好的工具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xj7YP6AZyGMYx6gtZmVcw 提取码: cre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以前碰到一个差不多同样的,当时费了一个星期才想到怎么解决
故障的意思是:颗粒的实际ID与软件颗粒列表 ...

这个颗粒是群友们所说的带锁颗粒,可能内部体现的真正ID确实和普通ID不一致
所以检测出这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颗粒是K9OMGY8H5A,这个颗粒比较特殊,用普通板子+普通固件只能开一半容量,也就是128G,如果直接开肯 ...

这位是高手,我没给出ID号已经猜出来,已经碰到过这个问题并已经解决

回去我试试,回来反馈,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颗粒是K9OMGY8H5A,这个颗粒比较特殊,用普通板子+普通固件只能开一半容量,也就是128G,如果直接开肯 ...

老哥,我上的是58H的板,也改一个58H的固件福利吧友吧,哈哈

不过,是不是58H只能开1/4容量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上的是58H的板,也改一个58H的固件福利吧友吧,哈哈

不过,是不是58H只能开1/4容量阿 ...

58H SSV4工具不能公开

楼主:
可能我芯片不得,提示这个

楼主:
2258XT 卡最后一步

再等等了

网友C(2023-09-08):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芯片不得,提示这个

这个错误很奇怪,我2258H双贴K9OMGY8S7M,可以正常开卡跑圈,四贴就报这个错误,无法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错误很奇怪,我2258H双贴K9OMGY8S7M,可以正常开卡跑圈,四贴就报这个错误,无法开卡。 ...

换个固件 实在不行远程给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