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全新的RIELLO利雅路燃烧机拆解

楼主(2022-04-15):
工业锅炉或加热炉上用的燃气燃烧机,燃料可以是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额定功率,10万大卡每小时(120KW),相当于每小时12标准立方天然气,或10公斤液化石油气。

拆掉外壳

烧嘴的稳焰盘

控制器,点火器,风机

风机的风门

过滤,减压,速断三合一的主切断阀

压力低保护用的压力开关

与外部的接线采用这种塑料插头

粗的是点火电极的高压线,红色的是离子探针的连线,点火电极的粗不是因为电流大,而是绝缘层厚。

燃烧头总成

燃烧头分解

风机的运行电容

点火测试,用2只普通电磁阀替代了原装阀。

网友:
这算不算是个大号的喷枪

网友:
额定功率,10万大卡每小时(120KW).

网友:
这个做饭好吃,烧烤有范,不错

网友:
这个东西技术含量挺高的呢。 虽然都能烧,但那个好的就是省油效率高,一点就着。省的都是钱。

我公司做的工程上用过几个国产的,都不好使,业主后来都换进口的了。

网友A:
这玩意技术含量很高么?我见过的所有工厂用的燃烧机都是进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技术含量很高么?我见过的所有工厂用的燃烧机都是进口货!

这个有点可口可乐的路数,进口的价格并不高,导致国产或仿造没利润。

网友:
全新的利雅路燃烧机,就被拆开了,专业的设备

网友B:
这么大的火会不会在炒菜的时候把锅给烧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火会不会在炒菜的时候把锅给烧熔了

我有个工程就是食品公司,做卤货的蒸煮锅。实际上是先烧锅炉,用蒸汽加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火会不会在炒菜的时候把锅给烧熔了

这是工业用的,实际上这已经几乎是功率最小的了。最大的型号,功率可以是这个的一百多倍。

网友:
烧钱的工具,这算小的

网友:
加 大点气门,增加压力,弄个马赫环看看

网友:
怎么可能,看着不大这么大功率。

网友:
这么猛的气流,做饭的话,不能空锅直接放上去,能把空锅吹翻了

网友:
喷嘴好简单啊

网友:
好像殡仪馆的火化炉也是用的这个

网友:
烧钱的工具

网友:
超大功率灶头,爆炒效果贼拉好

网友:
我之前公司的锅炉都有一个,貌似比这个大几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