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20多入手的nfc读写器写入空白卡门禁实现刷卡教程

楼主(2022-04-15):
mfoc,知道卡的一个密码,以超短时间破解其他所有密码。
mfcuk,通过随机数,暴力破解密码(别认为是随机数充当密码),一般30分钟内能破解,不能破解的话说明你运气不够,换个时间
忍不住还是说说M1卡吧。
M1卡,一般国内喜欢用1K卡,1K卡里面有16个扇区,每个扇区有4个块,每个块有16个字节。第0块,第1块,第2块都是数据区域。

第3块是keyA,控制段,keyB的存储区域,分别是6个字节,4个字节,6个字节。 特别的,第0个扇区的第0个块是比较特殊的,里面是只读的,不可改的,存储的是厂家的一些信息。

(有些卡就是通过这个区域产生随机密码然后让普通的M1空白卡不能复制,因为要复制只能复制除第0扇区第0块的东西啊)

这段解释是引用某博主的,很好理解M1卡的构造。

教程开始了:

主要介绍2款软件,Mifare ONE TOOLS(M1T) 及 PCR532

先开始M1T的介绍:

还是以解武匠J15门锁的配套钥匙为基础,拿出这个钥匙。

武匠J15配套钥匙

放上读卡器读一下

打开M1T,点扫描卡片就好,可以看到是全加密卡

   提示为SAK08的全加密卡,因为是全加密的,无法用“知一解全”的MFOC,只能用MFCUK跑码了

直接点

全加密解

当出现字符的次数越多,表示当前为密码的可能性越高,可以记下来后续添加进去默认密钥看看能不能解开。

基本到这就可以了,连续出现几次的码大概率就是密码了,复制后直接再次读卡解开就好。解完后你会得到一个DUMP文件,这就是武匠卡的所有密钥文件了,可以写入空白的CUID卡贴。写完测试刷卡去吧。

这就是CUID卡贴了,薄薄的可夹手机壳里

全加密的就这样,说着复杂,操作起来也就点几下鼠标的事,遇到数据写完后空白卡无法开门的,可能是门禁防火墙升级了,试试看FUID和UFUID卡看看,还不行就直接找物业吧。

对了,还有个半加密卡可以用知一解全,默认无加密区的密码是FFFFFFFFFFFF,直接读取就好,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不展开说了。

基本M1T的教程就到这了。

免费功能的原理和M1T没差多少,只是美化了UI。主要介绍的是免费功能,其他需要付费的可以自行斟酌。

一样的读取武匠J15卡

全加密M1卡,

点这里

提示解码

这和上面的MFCUK一样

能跑多个重复的码就是可能是密码

好了,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基本流程就这么多,对了还有更高级的hardnested,有兴趣的值友可以去B站看看详细教程。N532如何正确使用hardnested功能

网友A:
这个读卡器能不能复制ID卡?

网友:
很详实的讲解 先做个记号

网友:
求推荐读卡器

网友:
也就只能解普通sak8卡,现在很多都是sak28的卡解起来很麻烦。

网友:
我在1群,你在几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读卡器能不能复制ID卡?

不能只能ic卡  id卡脱机复制更简单

网友:
这玩意我当时70多买的  也是532时代在进步啊   就为了把门卡写手环   哎

网友:
解胶剂用的啥?

网友:
很详实的讲解,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是不是可以刷手机或者手环了?

网友: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授权的id卡能不能复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读卡器能不能复制ID卡?

ID IC频率不同,需要另外的硬件。ID卡很好复制的。IC卡最麻烦的就是滚动码,普通CUID UID卡复制后用一次 原卡包括复制卡都会失效。

网友:
我用PN532把门禁写手机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读卡器能不能复制ID卡?

频率不一样,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双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D IC频率不同,需要另外的硬件。ID卡很好复制的。IC卡最麻烦的就是滚动码,普通CUID UID卡复制后用一次  ...

那就要用uf了,并且原卡开出来之后一次不能去用,拷贝好了原卡也不能用

网友:
有读卡器,软件能共享一下吗?其实小区基本不再用卡了,纯好奇研究一下。车牌识别后回到起点,准备来研究下无线遥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