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进水海康威视DS-3E0510P-E 10口POE交换机,求助维修方法

楼主(2022-04-15):
这是一台杯具,单位下水管道破了漏到了天花板内,天花板里面全是水,包括这台POE交换机,500+的价格 可以买大交换机了。

拍照前已经用洗板水重新清洗且吹干了,但是还是有故障,LAN灯全亮,插大交换机口没反应,单独的网口正常,DC-DC各电压正常。

正面
10口,8POE+1电+1光

海康威视DS-3E0510P-E,版本V1

打开很满档

背面,DC-DC散热铜箔已经氧化,氧化的焊点都重新处理过

8口交换机芯片
螃蟹的,型号:RTL8370MB

另外一个1电口也是螃蟹家的
型号:RTL8211F

左边:主DC-DC,48转12V
右边:8口芯片供电  3.3V

单片机供电3.3V

单片机:丝印3BQ20,型号:N76E003AQ20
另外3个逻辑芯片

POE供电逻辑芯片

POE网口部分使用的肖特基二极管

故障现象是LAN口灯全亮,插8口POE网络没有反应,求故障点维修方法

网友:
单位的东西就不要修了吧,,直接报废,申请采购新的

网友:
烧鸡大法 找短路电容

网友A:
红圈的位置是不是烧了,1.先把黄圈的网变全拆下来,再一组组焊上去测试,2.需要排查网线插头是都与电路板短路,

网友B:
楼主这是自己修着玩还是真心实意给公家干呢    我反正是什么都不修  修着玩修好了我也是报废  不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自己修着玩还是真心实意给公家干呢    我反正是什么都不修  修着玩修好了我也是报废  不给 ...

单位肯定换新的撒,报损的修好了肯定拿来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的位置是不是烧了,1.先把黄圈的网变全拆下来,再一组组焊上去测试,2.需要排查网线插头是都与电路板短 ...

红圈是打光拍照的影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圈是打光拍照的影子

那就先拆网变,一个个装上试,
看是哪路网变有问题,再查是网变前短路还是网编后短路,

网友C:
我怀疑是RTL8370MB芯片烧毁,可能进水的时候,导致POE的高电压,冲进芯片里烧毁,建议按照楼上说的试一试,如果所有网变都拆了,还不好使,那极大可能是主芯片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RTL8370MB芯片烧毁,可能进水的时候,导致POE的高电压,冲进芯片里烧毁,建议按照楼上说的试一试, ...

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RTL8370MB芯片烧毁,可能进水的时候,导致POE的高电压,冲进芯片里烧毁,建议按照楼上说的试一试, ...

+1,很有可能就是高电压损坏了主控芯片。

网友D:
公家的东西,先找厂家售后,如果售后不给修,或者费用不合适,就申请买新的。又不是人为损坏,没什么可担心的,按规定走流程。
另外提醒一下楼主,就算是单位不要的,你自己想办法修好了,千万别拿回家去。你认为是报废的垃圾,但别人不一定这么想。
拿来练手、学习维修,是没问题的。修好了当备用件,说不定哪天就能应个急。

网友:
我们单位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练习下数模电路可以玩下

网友:
这种单位的网络产品还是找售后的好。

网友:
单位的,走售后就可以了,拆机发帖装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家的东西,先找厂家售后,如果售后不给修,或者费用不合适,就申请买新的。又不是人为损坏,没什么可担心 ...

英雄所见略同,拿回家就会有人说话的...

网友:
别说这东西了,进水的电磁炉修起来都特别麻烦——根本就没规律可循

网友:
不插网线也亮以前搞过一个路由是网变的问题

网友:
看做工还是可以的,仔细慢慢查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