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支电子蜡烛,看看它是怎么做到“烛光摇曳”的

楼主(2022-04-15):
做个小东西想要得到火光摇曳的效果,于是就斥几元钱的巨资买了一个电子蜡烛,拆看看看它是怎么让火光晃动起来的,顺便DIY的材料也有了

就是这个玩意

没注意尺寸,我以为是蜡烛粗细,结果比可乐瓶子都粗
底部安装三节7号电池

很容易就撬开了

“烛火”就是挂在一根钢丝上的小塑料片

拆出核心部分,其实很小

“烛火”的底部有一个小小的磁铁

电路板非常简单,一个电磁铁,一颗LED,电磁铁疑似没有控制电路,只是通电后与烛火上的磁铁进行异性相斥
由于力量都很微弱,这一点点重力和相斥力足以让小塑料片摇摆不停了

点亮后工作一下

结构简单明快,发明的人也很厉害了

视频:

网友A:
正常工作时,那个线圈电流是多少

网友:
我也有几个小型的电子蜡烛,带红外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工作时,那个线圈电流是多少

手头没有万用表,说明上说3节电池可以点4小时,电流应该不大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980-1-1.html

网友B:
开始我以为芯片随机信号,原来是线圈感应,触发三极管排斥磁钢,回位又感应循环。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我以为是特斯拉线圈,顶端冒火

网友:
这个是创意的价格,牛呀

网友:
拆它的人也很厉害啊~

网友C:
要安装3节1.5V的电池,也就是4.5V,可以直接用一节18650代替,可以当小夜灯使用,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我以为芯片随机信号,原来是线圈感应,触发三极管排斥磁钢,回位又感应循环。 ...

对,电路板上只有一个疑似三极管和两个电阻

网友:
你忽略了那颗三极管,它就是控制电路,单纯依靠线圈和磁铁无法让它摆动~

网友:
以前车上摆了一个太阳能苹果,有光照时,那苗就摇动...

网友:
简单又有趣的玩意儿,设计得比较巧妙。

网友:
这个原理是这样,以前见过吹红布那种篝火

网友:
像就算了,还要逼真

网友:
之前拆一个摇手机的,也是类似这种原理,底下一个线圈,上面一个永磁荡来荡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安装3节1.5V的电池,也就是4.5V,可以直接用一节18650代替,可以当小夜灯使用,不错的。 ...

可以考虑把2.8的感应灯和这个合二为一

网友:
创意产生的价值比产品本身贵

网友:
吹一下会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