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主控有强制GC(垃圾回收)命令吗?

楼主(2022-04-15):
金士顿a400 SSD,还有1/3空间,但是突然很卡,很慢,但是软件检测一切正常。

任何办法都不行。放一晚上,就正常了。

金士顿a2000,也出现类似问题,卡到之后最后还掉盘了,需要拔出来,换个m2插槽。

也是要放一晚,还不能休眠,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A:
需要做一下安全擦除

这个问题,是很多固件策略的通病,就是主动GC回收比较垃圾

用着用着曲线就跟鬼画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做一下安全擦除

这个问题,是很多固件策略的通病,就是主动GC回收比较垃圾

那么麻烦,我还是等一晚上让他自动cg算了。

网友:
Windows磁盘整理,点击立即整理就行。会花数十秒执行Trim过程。

网友B:
跟GC(Garbage Collector)没关系 纯粹就是SLC搬TLC速度慢而已,有些主控在没有读写指令才会搬SLC数据,A400是群联3111 3110,大概1分钟没读写操作(暂停写入不算)就开始搬数据,3G 6G 10G SLC对应10G 20G 30G TLC数据,速度大概是30MB-100MB/S(视闪存),搬完3G 6G 10G SLC大概6/13/20分钟、如果是系统盘因为带虚拟内存页面的原因 基本不会GC(或者很少时间)
金士顿A2000的SLC很大,是全盘模拟SLC,而且TLC QLC 混着来,如果是QLC那就更慢了

网友:
强烈建议分区就只分出2/3的空间。垃圾回收不是好事。sm2246en那个时代,连mlc都能两年搞烂,slc都能搞出6倍写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GC(Garbage Collector)没关系 纯粹就是SLC搬TLC速度慢而已,有些主控在没有读写指令才会搬SLC数据,A40 ...

看来把虚拟内存移动到其他硬盘,然后等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