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维修一台胜利VC890D无法手动关机和自动关机

楼主(2022-04-15):
一台胜利890D万用表,腐蚀严重,能开机,不能自动关机和无法手动关机。维修思路简单,
1、换掉指示灯边上的47uf电容(延时电容)立马能自动关机了,7分钟左右。
2、不能手动关机的话,是M2两脚到转盘两点线路断路造成M2两脚不能短接,所以不能手动关机,跑线路,,我嘞个去,,这是这款型号万用表的通病,线路太靠近边缘,腐蚀了,接上完美解决。
第一张图:M2起到开关电源的作用。
这个47uf很容易坏,测量正常,但还是换了吧
后面一张转盘点位图,就是关机电路点,连M2的两脚,短路就可以实现关机!
发帖不易,谢谢关注!

网友:
万用表都能修

网友:
用万用表修万用表,也干过

网友:
890D胜利万用表通病

网友:
万用表内心活动:被自己人给干了……!

网友:
换一个质量好一点的电容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修万用表需要信心及耐心。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不错。

网友(2024-04-26):
和我的电路板一模一样

网友:
换掉指示灯边上的47uf电容(延时电容)立马能自动关机了,7分钟左右。

其他表估计也是类似故障

网友:
楼主这个890D应该是该外形的第一代,后面是白色拨盘了。890系列版本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