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华硕ZenFlash外置氙气闪光灯

楼主(2022-04-15):
忘了哪来的华硕ZenFlash闪光灯,查了下是配合华硕ZenPhone用的,拆开看看。外观还不错,香槟金色,microUSB充电
正面一个华硕logo一个闪光窗口,能看出是气体放电结构,亮度比LED要高一些

背面只有参数,另外内部有磁铁,可以吸附在金属物品表面

侧面是光线感应器、开关和充电指示灯
这个闪光灯的触发原理应该是检测到手机的闪光灯闪烁之后同步闪烁,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手里的几个手机都无法触发,可能是因为不是华硕的手机?

拆掉侧面的装饰盖,下面啥也没有

打开后盖就能看到主板、电池和占了近一半体积的闪光电容

测一下电容充电后的电压

高达300多V啊,这要是摸一下肯定很酸爽

网友:
不应该是蓝牙的么,我都看见天线了

网友:
配备给手机的外置闪光灯?

网友:
双电容,闪光亮度更高些。我以前修相机镜头进灰卡死,不小心碰到闪光灯电容很麻,才知道电容先充满,随时准备闪光。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配上手机的话,拍摄时回头率会很高。

网友:
闪光灯电容充电后电压高一点,还是电蚊拍高一点?

网友:
必须是电蚊拍啊,那个是上万伏的

网友:
没看出来是用在哪的。

网友:
卡片机的闪关灯也有这样长长的电容

网友:
同事买过一台华硕的手机,系统不好用

网友(2023-05-12):
有高手可以破解在其他手机上使用这个华硕闪光灯吗?

网友A:
有高手破解这个闪光灯吗?希望能破解作为1个引闪器使用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721-1-1.html
手机外置闪光灯,Realflash XF02A1
有高手互相研究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手破解这个闪光灯吗?希望能破解作为1个引闪器使用

有类似的产品拆解,有高手互相研究一下吗?

网友(2024-10-24):
这个东西可以飞线加装开关来手动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