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显示器有水波纹,大师们看看是不是电源不行啊?还是咋的?

楼主(2022-04-15):
笔记本显示器有水波纹,大师们看看是不是电源不行啊?还是咋的?

一直在动啊....

直流电不应该出现这个现象?

是不是电源滤波不好啊??

笔记本显示器有水波纹,大师们看看是不是电源不行啊?还是咋的?

网友A:
一,排查下周围是否有正在工作的微波炉。
二,Radiant 检测显示器软件下查看显示是否正常。
三,更换个显卡驱动程序。

网友B:
是不是原配的电源,如果不是,可能是电源没有EMI抗干扰电路部分,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C:
视觉有水波纹还是手机拍摄有

视觉有就是电源问题,手机拍摄有,亮度pwm问题,调到最大亮度解决

网友D:
电池供电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排查下周围是否有正在工作的微波炉。
二,Radiant 检测显示器软件下查看显示是否正常。
三,更换个显卡 ...

周围木有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原配的电源,如果不是,可能是电源没有EMI抗干扰电路部分,换个电源试试。 ...

我看现在很多原装电源都有水波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觉有水波纹还是手机拍摄有

视觉有就是电源问题,手机拍摄有,亮度pwm问题,调到最大亮度解决 ...

明天试试大师的方法吧亮度调最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供电也是这样吗。

还真没有试过.....

基本很少用电池......

电池供电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啦啊......

网友:
5楼说的没有错:如果用电池供电也是这样的水波纹,估计就要检查显卡、或者主板了。

网友:
这是水波纹吗?感觉不像是电源干扰的问题

网友(2022-09-29):
偶尔发现有,不是一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