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维修一台很少见却很典型的万用表故障 胜利890D

楼主(2022-04-15):
一块胜利890D,显示和测量基本正常,只是莫名其妙多了几个档位点,以为是硬件问题,不知道你们遇到过吗?百度找了很久,得一良方,量程铜箔粘连,,,打开一看,用放大镜,还真是的,,,,用最细的针头挑拨,,,终于搞好了,最里面的那一圈,连续几个小铜箔,,,就是符号点,,,,,

网友:
这些都是属于设计缺陷

网友A:
计划报废

网友:
这个秘方值得弘扬,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划报废

哈哈,修着玩,,,求个乐子而已

网友:
这种病在低端表中很常见

网友:
经典故障了,之前就看见过,别人发帖求助,小数点全都亮起来了,后面拆机,发现也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9205、890系列通病,铜箔挨的太近被V片磨的黏连了,用针尖或刀片分离即可

网友:
铜迹短路, 用PCB的指针表会在高电压的几个触点间开槽, 就是为了防止铜迹短路. 你可以用小刻刀在铜箔之间刻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