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D525处理器一般运行温度是多少?

楼主(2022-04-15):
怎么什么不干也55度(加风扇)

网友:
CPU太老了,最少十年前的了吧,估计不行了

网友:
你这开着网页视频,CPU满载,温度当然不会低啦

网友:
CPU占用多温度就高

网友:
差不多,应该是cpu吃满了,全速50-60度之间

网友:
网页其实很费资源的。

网友:
不会再高就没事,这U还是比较耐草的,是那颗多合一桥比较容易坏

网友:
我也是十多年的CPU,几年前因为风扇问题温度高,后来直接换成AVC 6管的散热器,效果好多了。

网友:
楼主这是用什么软件测温的,能在任务栏显示。

网友:
正常吧, 毕竟老CPU了

网友:
cpu负载100%了这竟然叫什么都没干,老板佩服。

网友:
d525这个因板而异,这货通常是被动散热,所以以现在的天气,什么都不干都55度,很可能是硅脂干了。
不过这货就算是主动散热,一般配的散热器都很可怜,不是噪音大,就是温度高。
想换个散热吧,板子大多是工控板,和标准散热器不通用,需要diy。
不过可以用扎带和热熔胶大法。

网友A:
看楼主的标题,我以为是讨论软路由呢,结果是用D525来跑瘟都死还开网页看视频。
那么,我也祭出我的D425跑瘟都死七的图片,上网来数码论坛还是可以的;看本地1080视频竟然不卡顿,但音画有点不同步,720P视频没问题。
当然温度非常低,我甚至是把12V的风扇接在USB上的,手摸散热片都是微温。
这板子准备放论坛积分商城福利坛友,D425主板一个,再送一个燧石T2播放器和一个8路模拟信号录像机,一共210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标题,我以为是讨论软路由呢,结果是用D525来跑瘟都死还开网页看视频。
那么,我也祭出我的D425跑 ...

积分商城回复扣2m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积分商城回复扣2m哦

真的假的?我靠!为了表达震惊,还是回你一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积分商城回复扣2m哦

卧槽还真是,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网友:
一个在上海的办公室里6口工控机是29度,一个在苏北的弱电箱里4口工控机是42度。

网友B:
55也不是很高啊,我这做路由的比你高多了

网友:
45nm老制程,唉,当年发热就很厉害,不建议使用了。现在新制程已经到10nm以下了,性能高很多,功耗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也不是很高啊,我这做路由的比你高多了

我加了风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