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模拟摄像头机芯求助

楼主(2022-04-15):
手上有一个模拟变焦摄像头机芯,品牌未知,通电正常,接av输入显示器正常显示画面,但是没法控制机内电机变焦,约等于废了……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搞?输入接口有6组,分别是电源的正负,av口的两路,还有两路是数据发送接收的tx rx,我现在想的有俩方案,是不是有通用的tx rx信号可以控制,或者手动控制每个电机,但是不知道得给多少电压,怎么控制

网友A:
监控摄像头一般是RS485协议

网友B:
扔了吧,不要再折腾下去了,你要变焦功能的话,非常不好弄,下面这个GND和KEY应该就是了,但是没必要弄,这个只走两根线,靠不同阻值的电阻,来分辨你按下的是哪个,所以,折腾这个非常浪费时间,完全没必要,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网友C:
本以为我的焊功已经独步天下,没想到楼主居然能与我匹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不要再折腾下去了,你要变焦功能的话,非常不好弄,下面这个GND和KEY应该就是了,但是没必要弄,这 ...

真不行其实我还打算把电机拆了直接推变焦组件,反正是个玩儿,随便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以为我的焊功已经独步天下,没想到楼主居然能与我匹敌

只是测试,随便怼上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摄像头一般是RS485协议

感觉没啥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以为我的焊功已经独步天下,没想到楼主居然能与我匹敌

楼主的烙铁可能温度不够,又或者已经氧化了,还没有助焊膏或者松香,所以就这焊点了。我以前也是这种焊点,后来才知道温度低了,没有松香或者焊膏

网友:
再拆。看下芯片方案,再网上找一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如果是走两根线,靠不同阻值的电阻分辨按键,就可以搞个电位器慢慢试

网友:
去老站找吧,当时有人问过,后来找到解决方法了,485控制的,有软件可以操作

网友:
过来围观,发现难度太大了

网友:
电机是步进电机 而且得有反馈  手动控制正好对焦好不好控制,最简单全拆手动控制,保留电机的话 就得有上位机了楼上不是说有人问过吗,去老站搜搜吧

网友:
楼主 我的天地伟业球机无画面了,能修不?

网友:
楼主的焊工,比我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