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省了500,零成本维修创维酷开电视花屏闪屏。

楼主(2022-04-15):
小姨家的创维酷开电视55N2坏了,
症状是花屏,闪屏。
找修理工,报价500,不质保,能不能修好未知。
小姨心想花500修个烂电视,还不如再添几百买个新电视。
这个电视叫我死马当活马医。
首先感谢抖音@小书维修记  他分享了一台康佳的电视,
也是LG相同型号的屏幕和逻辑板。
逻辑板代号;v16-55uhd -tm120-v0.6

先来看看电视故障画面。
闪屏,花屏。

再来个拆机照,酷开的做工还行。

这是wifi板。

wifi板上有个天线,这里又接出来一个天线。
估计是把蓝牙和wifi天线分开。

带高音喇叭。

断开左边排线,另一边显示正常,
说明问题出在左边排线。

断开右边排线,图像有竖纹。
说明问题出在左边排线上。

大慨就是这20个针脚的位置。

用透明胶粘住排线的20个针脚,使他不能和座子连接。

安装排线开机测试,发现图像不闪了。

装机后看电视正常,
纯白色背景下,右边有轻微的条纹,视频模式下可以无视。

这就是网上说的断Y,或者叫技改逻辑板吧?
至于能用多久,用一天就赚一天。
网上发现这个型号的屏幕和逻辑板,用几年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修好后,又在小姨家混了炖饭吃。

网友:
我家之前的一台哭开也这样子弄好的,不过用了一段时间后又烧坏了电源板

网友:
谢谢分享 …… 看来这个LG屏和逻辑板有这个闪屏的通病了

网友:
这方法不是专业的那会知道

网友:
哭开可以,一点胶带值500

网友:
这好像没有修好,只能能用了

网友:
前几年我的海信42寸的就是花屏,后来买了新电视机,也没修,卖给收废品的,太便宜,直接吧喇叭等拆掉卖了40元。

网友:
跟我一台KKTV K43 一样的症状  屏蔽一测的排线  闪屏花屏立即恢复正常

网友:
外行的我就知道撕耳朵

网友:
这样修复后图像和原来一样吗?

网友:
这骚操作不知原理是什么

网友:
学习了,现在电器便宜,有时候找人修还不如换新!

网友:
居然不花钱拿下,果然厉害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数据线不接完反而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还以为要上压屏机,对于不看电视的人来说电视就是凑数的,我现在的电视一开机六道黑线,估计需要换COF,反正也能看,扔那继续凑数,不过看咸鱼上有些人出这种暗屏、阴阳屏、闪屏的电视很便宜,不知道能不能买淘宝上百十块的驱动板把原屏驱动板换掉继续用,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整个凑数

网友:
估计排线材质和设计不合理,造成的接触不良。

网友:
现在修理工都这么敢大开口的,还修不修好都不管。
话说拔开排插喷点WD40有用没?

网友:
没有经验这个确实没能这么修,我感觉是能用一两年都是很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