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U盘用精灵测试不显示闪存识别码!急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2-04-15):
U盘用着用着突然不行了,插电脑上不显示。原来是做的系统启动盘。
现在用精灵测试不显示闪存识别码。求大神帮忙!
看看这个U盘还有没有救。

应该是IS917-95355-0000
2515101618

网友A:
这和我的U盘一样啊,也是这样的突然不能用了,主控也是银灿,里面有重要资料

网友:
显示不出来拆开吧,看看是什么主控芯片

网友:
银灿917开卡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我的U盘一样啊,也是这样的突然不能用了,主控也是银灿,里面有重要资料 ...

提前止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