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超频分享

楼主(2022-04-15):
之前有好几个大佬已经发过3267和3281的超频教程了,就是更改颗粒参数的第25位,我这里不多做赘述。我只是把我的超频经验和效果分享给大家。
3267超频效果基本都比较不错,今天也测试了一下用3281超频。

如下图中,我英特尔L06颗粒默认为A8,超频为B8(貌似都可以过~,但是高了没啥提升),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尝试~
(这个颗粒信息自己加的,请无视后面的颗粒型号~)

之前大佬说3281超频后效果不明显,我自己的这个英特尔L06颗粒经测试效果还算是肉眼可见的,下图为超频前后区别(双贴)~

接下来我又测试了东芝的9DDL单贴,默认也是A8,更改为B4。效果如图,下面第一张都是A8的,第二张是B4的测速,一开始参数改错了,没有效果,现在放上正确的测速图。效果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酌情超频。

补一张超到F4的,读取速度继续提升~

超频理论来说芯片会更热,塑料壳子或者担心颗粒寿命的建议就不要试了~

---------------------------更新------------------------------------------------

超频之前开卡最好先短接主控,要不然容易出现开卡错误,3281是短接LED负到旁边电容~

网友A:
你步子太小了,我从A8改到EF了,FF反倒满了,其他试过CE BD EE,感觉EF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步子太小了,我从A8改到EF了,FF反倒满了,其他试过CE BD EE,感觉EF最快

我连C8都过不去,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网友B:
是不是只有能开DDR的颗粒超频才有效果

网友:
学习了,可以参照着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有能开DDR的颗粒超频才有效果

不开应该也是有效果的,不过 不开DDR超频还不如开DDR不超频

网友C:
感谢分享,想问一下这个是第25位是16进制?3267和3281都是改这一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想问一下这个是第25位是16进制?3267和3281都是改这一位?

我的67AE INTEL 20/25NM 改这一位提升不大,改后面一位写速度提升明显,不过INTEL 就那样,读取速度还行,写入都拉跨。

网友:
2264en可以i超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7AE INTEL 20/25NM 改这一位提升不大,改后面一位写速度提升明显,不过INTEL 就那样,读取速度还行 ...

我也用英特尔的25nm,改25位有效,读取提升了50M左右,写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想问一下这个是第25位是16进制?3267和3281都是改这一位?

3267和3281都可以,3268好像没效果

网友(2022-07-27):
读取提升了50M左右,写入一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