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好玩的无刷电机短轴 不知能做些啥

楼主(2022-04-15):
不知能做些啥,,有好东西,在想买点。

楼主:
这种外转子的力道不知如何,人家做台钻吗。

网友:
做电风扇应该不错

网友:
做个电磨吧

网友:
多少钱啊?转速多少

网友:
这种东西转速太低,扭矩有限,没什么大用,所以淘宝上卖得价格很低。

网友:
2楼那个小台钻只能钻些小孔,夹头上的那个钻头有点大了,只能在薄木片上打孔,厚点的木头打不了的。做电磨转速太低。做个小风扇倒是可以,但还要配扇叶、架子等,既麻烦成本也高,电子上用的同类小风扇质量不错的也仅十余元,也是无刷的。

网友:
都不知道做什么用了,这又有啥好玩的

网友A:
做个电磨还可以,做台钻也就钻个小孔,钻大孔还是力不从心,买了一个齿轮泵上的无刷电机,这个做台钻可以。

网友:
电机是好电机!

楼主:
好精致啊 。转速慢,只能直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电磨还可以,做台钻也就钻个小孔,钻大孔还是力不从心,买了一个齿轮泵上的无刷电机,这个做台钻可以。 ...

这个电机要换轴 一不小心就会把前后盖搞变形 电机就废了,外壳特别容易生锈,电机容易发热,真不建议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要换轴 一不小心就会把前后盖搞变形 电机就废了,外壳特别容易生锈,电机容易发热,真不建议购买 ...

还没试,生锈的话可以外壳擦点机油,没有风扇会发热,换长点轴加个风扇,可惜换的轴还是短点没加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电磨还可以,做台钻也就钻个小孔,钻大孔还是力不从心,买了一个齿轮泵上的无刷电机,这个做台钻可以。 ...

这种电机动不动就2   3十A电路

网友:
无刷的,做风力发电机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