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松下无绳电话KX-TG4011,点不亮

楼主(2022-04-15):
朋友的亲戚卖房子,家里的东西准备清空,说他要的东西帮着搬,剩下的看中什么随便拿。看到了这么一套东西,产地马来西亚,全英文,提示音效都是英文,配了张中文说明书,拿回来研究研究。
电池仓拆开,发现是两个1.2v的7号镍氢,一个里面是漏液了,一个是被他们换成了南孚7号,也是没电了。
重新换了两颗碱性7号,谁知道点不亮,两个都点不亮,奇了怪了,拆了看看做工。

网友A:
之前也有个松下的,做工超级好。但是坏了的话基本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有个松下的,做工超级好。但是坏了的话基本无从下手

是,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坏还都坏,我还以为起码能收一个好的。

网友B:
这个要底座外接电源才能亮吧,或者查下供电电路

网友:
过时的东西。

网友:
当年的高端电话

网友:
这个我淘宝买了一套,屏幕容易坏,

网友:
当年的日系拆了装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底座外接电源才能亮吧,或者查下供电电路

底座接电源是负责信号发射和充电,跟电话机没有关系,供电电路那查起来事就多了。

网友C:
我喜欢收集做工和用料好的固定电话机、无绳电话机、录音电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收集做工和用料好的固定电话机、无绳电话机、录音电话机....

商用的开电话会议的那种,用料肯定好。

网友D:
用的是镍氢充电电池,你换碱性电池肯定不行。

网友E:
屏线开焊了,无解。

网友:
这种机器屏有些小了,座机的话,屏可能还能玩玩

网友:
当年很时尚的电子产品,只能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镍氢充电电池,你换碱性电池肯定不行。

镍氢是1.2v,碱性1.5v,都是7号,正常不会有问题,正规大厂都会有电压范围。而且我也考虑到这一点,专门拿电源调2.4v试了下,一样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线开焊了,无解。

不可能屏线开焊,屏线开焊只是屏不亮,键盘肯定会亮的。

网友F:
现在家里没有个固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家里没有个固话的吧?

固话还是必要的,特别是有老人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话还是必要的,特别是有老人的时候。

这个倒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