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坏的必能信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22-04-15):
掏了台小型必能信超声波清洗机2200的型号三升的外观看着挺新回来插电没反应,拆开是保险丝断了,换了保险丝(其实就是用毛细铜丝接了下)插电指示灯亮了还是没反应,再拆开是直流端的保险丝断了再换上还是没反应,这可能就是小白修家电的方式吧。其实开始的故障是有颗螺丝把电线夹破皮了还有个振子把变压器输出端的线弄破皮了,反正到现在还是没反应不知道怎么办,有知道了解的朋友给说说故障点我好继续拆。,

网友A:
金封三极管,大变压器,用料非常不错啊,这玩意应该有年代了吧

网友:
拆铜,卖铝最好。

网友B:
一共就这么多原件,挨个找都要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共就这么多原件,挨个找都要找出来

万用表不好用,用蜂鸣挡测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封三极管,大变压器,用料非常不错啊,这玩意应该有年代了吧

这个玩意儿比现在的重多了,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网友C:
1999年07月?

楼主:
功率管磨标了,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99年07月?

不知道反正这个机器没有芯片

网友D:
没有芯片,就一个超声波驱动电源应该好弄。直流保险烧了会不会驱动管BOO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芯片,就一个超声波驱动电源应该好弄。直流保险烧了会不会驱动管BOOM了。 ...

换了保险管不烧了,我还没拆开看,功率管是磨标了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型号买什么型号的

网友E:
应该是有年头了

网友:
再过30年就是经典

网友F:
分离式原件有些年头了

网友:
看多了摇一摇“超声波”,这个是难得一见的真超声波机器,保险都熔断了,要好好找找原因

网友:
用料不错,还是双振子的

网友:
超生公司

网友:
用料比较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有年头了

九几年的产品就一开关一指示灯没其他定时加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离式原件有些年头了

是老物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