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Samsung(三星)K9WBG08U1M更换擎泰sk6221主控板做的u盘,量产两次不同的功率...

楼主(2022-04-15):
之前在SM3257和3267上都不支持,于是找了两块sk6221的板子,板子有点小贵,20元一颗,闪存颗粒全新的15元一颗,执念呀~
焊接量产略过,开始开卡功率调为300ma和500ma,发现读写不正常

由重新量产回400ma与600ma,读写正常了,发热也不大

小容量,对容量需求不大,在意的是稳定,大容量都是固态ssd移动硬盘解决了,或者机械盘存储数据~

最后,这个主控量产的时候一定不要低于默认功率。

网友A:
K9WBG08U1M 你贴个3252不是更好更稳定,6221 你上34NM JCND HCND才爽

网友B:
厉害了!8G高速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K9WBG08U1M 你贴个3252不是更好更稳定,6221 你上34NM JCND HCND才爽

3252板子也不便宜,看了一下连邮费也要18元一颗,所以就买了62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K9WBG08U1M 你贴个3252不是更好更稳定,6221 你上34NM JCND HCND才爽

还留了一颗板子,回头找jcn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8G高速优盘

哈哈哈,就是做着玩的,对容量需求不大,u盘存大量数据还是不如ssd移动硬盘靠谱

网友C:
这个颗粒能贴*SK6211*么,自己有一个很久以前的金士顿主控板,刚好手里也有这个颗粒,看看能不能改个三驱三启的盘但是查配置文件发现没有K9WBG08U1M,同die的1CE K9KAG08U0M和4CE K9NCG08U5M倒是有,板子在家,担心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能贴*SK6211*么,自己有一个很久以前的金士顿主控板,刚好手里也有这个颗粒,看看能不能改个三驱三 ...

这是6221的支持列表,量产工具压缩包里面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能贴*SK6211*么,自己有一个很久以前的金士顿主控板,刚好手里也有这个颗粒,看看能不能改个三驱三 ...

6221列表里有那两个,理论上来说,这是较老的颗粒,6211应该也能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6221列表里有那两个,理论上来说,这是较老的颗粒,6211应该也能支持

感谢,已经开成功了,单贴读写对等22M,应该是这个主控单通道模式的极限了,也是我见过最快的2.0盘了
6211也要调500mA电流才能满血,否则写入5M和MLC一个德行
更新:双贴成功了,需要加两个跳线,双贴之后性能还缩水了Skymedi的电流墙在作怪,Datasheet说双通道模式下可以读35M写28M,然而金士顿的板子只有单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