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找到一个非常合适做米沃奇M12、琢美8200之类的3串12.6V锂电池充电器的插片

楼主(2022-04-15):
由于3串的电动工具大部分都是米沃奇M12的,所以有M12快充,但是还有一个单独Dremel琢美8200电磨,这个8200原来的充电器是110V的比较麻烦,就想做一个方便点的充电器。于是找了一下,就买了一些电源插头,主要是二转三的,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
最左边的1.05mm质量最差,但是最合适,并且是铜的,其他都太厚了,不方便插入电池的插口。
这些插头各有优点,本来想用最右边的,这个插脚转动部件还用红蓝区分了,正好可以标识正负极,但是无奈有些厚不太合适

如果简单实用,直接放一个5.5母座就行,前面的插片还能调整角度。

于是就又买了一些十几个这样的插头,其实加上其他的插头估计差不多有30个。

除了通用充电插头,还打印了Dremel 8200和Milwaukee M12的充电座,将插片插进去正好,厚度和强度都很合适。

M12电池多,充电座就多做一下,另外加上了开关、USB输出、电源显示,可以当应急电源

网友A:
有插脚卖的,不会超过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插脚卖的,不会超过3元

没有找到适合3串电池的插脚,只找到牧田的5串的插脚,做了一些转换头。
这个更便宜,淘特5元左右3个包邮,还可以用红包,分批买了十几个加一起应该不会超过1元

网友:
我就是这样加废弃pcb ab胶 做的电动工具取电插头

网友:
这种插片很便宜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淘特5元左右3个包邮

网友:
有镀层的不错,至少2年之内不会出问题。

网友:
咸鱼的插脚一堆堆的

网友:
去卖空调配件的地方买半米大铜管,破开展平。可以用剪刀整形。当插脚特合适!

楼主:
楼上的插片看过的太短。
铜管也试过的但是太软,不适合经常插拔。
还试过插座里面的铜片,形状不太好弄,而且有的比较薄。
还有从旧的电源里面拆出来的铜散热片,加工比较麻烦
这个插片需要多长,直接就剪掉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插片看过的太短。
铜管也试过的但是太软,不适合经常插拔。
还试过插座里面的铜片,形状不太好弄,而 ...

我买了几十个M12的原装电池插脚,也是想改充电器来着,可惜几年了,一次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