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非完全拆一个USB温湿度记录器(RH&T DATA LOGGER)

楼主(2022-04-15):
这个是去年狗市淘的,一直没拆,网上查应该是宇问家的,貌似他家漆膜仪挺出名,做工不错的小东西,少废话上图:

外貌。

取下防尘帽。

按一下显示温度,再按一下显示湿度,貌似一秒的刷新频率,无操作三十秒左右息屏。

按下中间像卡扣的东西就能打开电池盖,用的14250 3.6V 一次性锂电池。

电池负极端连接的传感器小板,喜闻乐见的瑞士盛思锐SHT20温湿度传感器。

通过排线和主板相连。

主板。

芯片特写。

说是非完全拆解是因为液晶屏幕一面的板子还有一个芯片,但是要翻过这个板子要焊下电池正极触点金属片和传感器排线,东西是好用的,怕不小心搞坏了。

这是机器连接电脑用的软件,我和淘宝一个卖家要的,网上怎么也搜不到这个软件。

软件功能挺强大的。

这个图是我从机器里导出来的,包含温度湿度和露点的信息。
这个机器应该是用于物流行业,监测对温湿度有较高要求货物的。谢谢观赏!

网友:
头一次见,长知识了

网友:
头次见到可联机温湿度记录仪,冷链物流用的较多。

网友A:
怎么用呢?连续记录的吗?

网友:
这USB温湿度记录器看着挺上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呢?连续记录的吗?

连续记录,可以设置信息收集时间,内存满了停止记录或者覆盖最初信息,可以看软件界面,功能挺多的。

网友B:
这电池是啥型号的?

网友:
还行,好歹是个sht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是啥型号的?

14250 3.6V 一次性锂电池。

网友C:
长见识了,换电池贵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换电池贵不贵?

这东西,设计寿命内,不需要换电池,就是物流物监测温度的,并且里面的数据不可更改,用完就报废

网友D:
不错,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马云家就有卖,要一百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换电池贵不贵?

电池便宜的几块,进口二十多的也有,屏幕和LED灯不长亮能工作很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这东西可是一次性的,使用完一次之后立刻报废,非常不推荐买,主要用于对温度敏感的贵重物品运输使用,连到电脑上可以看运输时温度

网友:
用过一个,是维保公司的,用两节7号电池,可记录一个星期,联机导出记录。

网友:
这个电池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可是一次性的,使用完一次之后立刻报废,非常不推荐买,主要用于对温度敏感的贵重物品运输使用,连 ...

不是的哦,这东西至少这款是可以反复充电使用的,淘宝卖300多。有的温度记录仪确实是一次性的,但是那种是全密封的,用在水下等特殊环境使用。

楼主:
工业仪表用的多,不太倾向于民用产品,和PLC后备电池一样属于锂亚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