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坏的富勒青轴机械键盘

楼主(2022-04-15):
之前手贱,看键盘很脏用水洗了,后来装的时候把排线插反扯断了,键盘就此gg
富勒做工是不错的,但不知道前后买了几个,薄膜,机械都有,都是莫名其妙就出问题坏了

有钢板谁能指点下怎么才能把这些轴拆了??

网友:
这钢板不是在按键的下面吗,直接下就是

网友A:
20包邮解君愁啊!!!!

网友B:
led和轴都要焊下来才能分离轴板

网友:
前几年用过25一把薄膜,线路还是铜板刻蚀的,不知道金贵现在买到100都是塑料线路出问题的概率高太多了,我又不做文字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包邮解君愁啊!!!!

20元的是垃圾。

网友:
锭盘故障率高

网友:
应该就是进水坏掉了。

网友:
键盘消耗品,该换就换

网友:
一百多个够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和轴都要焊下来才能分离轴板

确实是,led四个焊点和轴的两点去掉后用力拔终于拆下来了,拆了二十多个,把个吸锡器都堵住了

网友:
一直在玩青轴,最近入手了个富勒的光轴,还不错

网友:
富勒的键盘质量可以,8年前给我笔记本配的一个带三段式背光的薄膜键盘,里面也是挺有分量的钢板,掌托部分类肤材质时间太久发黏,索性用酒精全擦干净了

网友C:
没玩过机械轴的键盘,普通的也挺顺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机械轴的键盘,普通的也挺顺手的

玩过机械你就不觉得普通的顺手了

网友:
楼主需要一套好的电动吸锡器